[技术问答] MCU的LDO的引脚为何接电容?

楼主(2024-07-27):
在MCU的LDO引脚上都是让接电容的,那么你知道为何要接电容吗?
LDO_CAP 引脚是片内LDO 的输出端,片内做不了电容,所以输出电容只能外接,如果不接,LDO 输出电压的波动可能影响内核的正常工作。
由于容量较大的电容没法在芯片内实现,所以需要外部实现,通常推荐用1uF的。当然条件允许还可以用10uF+1uF+0.1uF并联。这样LDO会更加稳定。

网友A:
电容可以平滑LDO输出的电压,减少噪声和纹波,提供更稳定的电压给MCU和其他电路。

网友B:
LDO的输入端通常会接一个电容,用于滤除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干扰。这样可以确保LDO输入电压的稳定性和纯净度,从而提高输出电压的质量。

网友C:
合适的电容值可以提高LDO的闭环稳定性,防止振荡的发生。

网友D:
为了输入电平的稳定,抗干扰

网友E:
陶瓷电容通常用于高频去耦,因为它们具有较低的等效串联电阻(ESR)和较高的频率响应。
电解电容可能用于需要更大容量的地方,但它们的ESR较高,可能不适合高频应用。

网友F:
在许多原理图中,0.1uF的电容被广泛使用,因为它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能够提供良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G:
LDO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内部的晶体管调节输出电压,使其保持稳定。在这个过程中,LDO需要一个外部电容来协助其工作。

网友A:
电容在电路中起到滤波作用,能够减小电压的纹波,使输出电压更加平滑。这对于对电源噪声敏感的应用尤为重要。

网友H:
电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储存能量,当电源电压短暂下降或中断时,电容可以继续提供电流,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

网友I:
为了优化滤波效果,可以在更大的频率范围内获得更好的滤波作用,采用多阻值电容并联的方式,如10uF+1uF+0.1uF并联

网友J:
为了稳定电源输入

网友C:
在LDO的输出端接一个电容,通常称为输出电容或去耦电容,用于平滑LDO的输出,减少由于负载变化引起的电压波动。

网友K:
电容可以改善LDO环路的稳定性。适当的电容值可以补偿LDO环路中的相位延迟,避免振荡和不稳定现象。

网友L:
LDO稳压器内部的高频开关在快速通断过程中会产生高频谐振和噪声。这些噪声可能会通过电源线传播到MCU,影响其正常工作。通过在LDO的输入和输出引脚附近接电容,可以滤除这些高频噪声,提高电源噪声抑制能力,保证输出电压的质量。

网友M:
吸收供电电源电压中的高频交流成分,将高频交流成分引导到地线,使芯片能够获得更加稳定可靠的直流电压

网友N:
电容应该尽可能靠近LDO的输出引脚放置,以减小引线电感和提高滤波效果。
使用多个较小容量的电容可以改善高频滤波性能。

网友O:
电容应尽量靠近LDO引脚放置,以减少连线电感的影响,并确保电容接地路径短且直接,以提高去耦效果。

网友P:
在负载电流发生快速变化时,输出电容有助于LDO快速响应,提供所需的瞬态电流,改善系统的瞬态响应特性。

网友Q:
选择具有良好温度稳定性的电容,以确保在不同工作温度下的性能一致性。

网友R:
要根据LDO的输出电压以及可能的最大工作电压来选择具有足够耐压值的电容,确保电容在电路中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网友S:
当负载电流突然变化时,电容可以提供或吸收额外的电流,帮助维持输出电压的稳定。

网友T:
LDO内部通常有一个补偿网络,用于维持其稳定性。输出电容是补偿网络的一部分,它帮助LDO维持稳定的操作,防止振荡。

网友U:
LDO的输出端也会接一个电容,用于稳定输出电压。电容可以吸收输出电压中的瞬时变化和尖峰噪声,确保输出电压的平稳和精确。

网友V:
LDO的数据手册通常会推荐最小输出电容值。
电容值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可能会增加成本和板级空间占用。

网友W:
当负载电流突然变化时,输出电容可以作为一个临时能量存储器,快速响应负载的电流需求,减少输出电压的波动。

网友E:
在上电或负载突变时,电容可以帮助LDO更快地恢复到稳定状态,减少电压跌落或过冲。

网友X:
通常使用陶瓷电容(MLCC)进行去耦,因为它们具有低ESR(等效串联电阻)和高频率响应特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需要使用钽电容或电解电容来提供额外的滤波。

网友K:
通常推荐使用陶瓷电容,因其具有良好的高频响应特性。但在一些应用中,也可以考虑使用钽电容等其他类型的电容。

网友Y:
为了稳压的吧

网友Z:
在MCU的工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瞬间电流较大的情况。这些瞬态电流变化会在电源线上产生压降,影响MCU的供电稳定性。通过在LDO的输出端接合适容量的电容(如10uF的钽电容),可以提高电源的瞬态响应能力,确保在瞬态电流变化时,MCU仍能获得稳定的供电电压。

网友AA(2025-08-30):
MCU 的 LDO 引脚接电容,是为滤除输出电压纹波,稳定输出,同时抑制高频噪声,防止 LDO 自激振荡,保障供电平稳。

网友AB:
电容接在LDO引脚上,主要是为了滤波,减少电压纹波,稳定输出电压。

网友AC:
电容离LDO引脚近能减少电感,电容接地直减少干扰。

网友AD:
选择正确的电容值对LDU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它能避免电路振荡。

网友AE:
电容在电路上就像一个能量储存器,当电源不稳定时,它能迅速补充电能,帮助LDO稳压器快速稳定输出电压,防止电压波动。

网友AF:
MCU 的 LDO 引脚接电容,核心是优化供电稳定性。输入电容可滤除输入电压的高频纹波与噪声,避免外部干扰影响 LDO 稳压;输出电容能抑制 LDO 输出电压的波动,在负载电流突变时快速补充电流,防止电压骤降,同时还能提升 LDO 的环路稳定性,避免自激振荡,确保为 MCU 内核、外设提供平稳供电,保障其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