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产生脉宽不同的正负脉冲?

楼主(2024-07-27):
在做一个电刺激的产品。
最终经过变压器后的刺激波形是这样的。
现在想产生正负脉宽不同的波形,就是想要现有波形的一部分,如下图所示

最终想要的波形是这样的

这个要请教大佬们,什么电路能实现这种功能呀?

网友A:
半桥或H桥?

楼主:
嗯,H桥好像可以产生这样的波形,不过如果用h桥的话现有感觉方案得改了,得重新设计。现在想要的是在现有的波形上处理一下

网友B:
这波形包含直流分量,无法通过变压器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波形包含直流分量,无法通过变压器传输。

是的,变压器输出的是对称的波形,不含直流分量。
现在是想在变压器后面做处理,产生不对称的波形,生成直流分量。
设计的电路是这样的,放在变压器输出后面,通过通断三极管来截取想要的波形。

现在的问题是在三极管导通期间可以输出想要的波形,可是三极管截取期间输出不是0,而是一段干扰波形。
这段干扰波形怎不知道怎么彻底消除?
试了好多种方法都不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变压器输出的是对称的波形,不含直流分量。
现在是想在变压器后面做处理,产生不对称的波形,生成 ...

这个电压不高,用直流电机驱动可以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不高,用直流电机驱动可以产生

说的是H桥吗?实在不行的话,最后再试试。因为现在这个板子已经做了,想再调调。

网友C:
光耦的三极管耐压够吗

楼主:
光耦是EL35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的三极管耐压够吗

光耦型号是EL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