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QR反激饱和

楼主(2024-07-27):
请教:QR反激在 瞬时最大负载OCP测试时出现饱和,维持变压器工艺不变,是把感量调低(增加气隙),还是提高感量(降低气隙)能改善此现状?

网友A:
气隙加大,增加原副边圈数,效率降低; 改磁芯其余不变,加成本。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隙加大,增加原副边圈数,效率降低; 改磁芯其余不变,加成本。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

那么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吗?还请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