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4800 CAN回环测试

楼主(2024-07-27):
XMC4800 CAN回环测试

网友A:
CAN回环的话,是不是必须对方也是CAN收发器,然后做数据收发才行?

网友B:
can接口在工控很常用

网友C:
can的回环模式和正常模式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D:
回环测试仅仅是针对一个通道进行测试 不能使用两个通道配合测试是吗

网友E:
如果测试回环模式的话 是不是外部不需要接终端电阻啊

网友F:
回环模式是不是比正常模式下的通讯速度要快一点啊

网友G:
我们进行回环测试的目的是什么呢  能验证什么呢

网友H:
为什么我们需要调试回环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