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0] 请问为什么要开辟出超低功耗产品线?

楼主(2024-07-28):
STM32是一个超级MCU平台,超低功耗产品线是五大系列之一。请问为什么要开辟出U0超低功耗产品线?是为特定需求生产的嘛?

网友A:
对于便携式或远程设备(如可穿戴设备、传感器节点等),电池寿命是关键要求。超低功耗MCU能够显著延长电池使用时间,减少更换电池的频率。

网友B:
在能源受限的环境中(如使用小型电池或太阳能供电的设备),减少功耗是确保设备长期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

网友C:
市场需求把

网友D:
加速产品上市速度

网友E:
环保与可持续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