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ID控温通用性问题

楼主(2024-07-28):
请教一下,我有个加热棒+PT100+STM32F1的控温系统,在一个设备上调试好了。但是同一产品的不同的机器用相同的程序,结果不一样,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A:
这这行,不应该问这种问题吧……
控制对象、热惯性……你不能指望加热水跟加热空气比速度、加热一升水跟加热一吨水比速度

网友B:
大多时候比例控制就能满足需求。比例可变,比如按照目标百分比对比例进行修正。

网友C:
不同设备上的ADC(模数转换器)可能存在微小的偏差,需要对ADC进行校准。

兄弟 去哪都看到你 然后去哪都看到这句话

网友D:
我们做温控,不能要求一套参数适应全部的加热模型。
看你不同的机器差异有多大,如果升温速率、降温速率、迟滞都有很大不同,每台单独调参数是符合预期的。
若是机器间差异不大,加热模型特点都相同只是指标上略有差异,良好的加热算法要有一定的适应范围,应该不用每台单独调整。

网友E:
不稳定的电源可能影响测量精度,确保所有设备的电源稳定。

网友F:
检查传感器和加热棒的连接是否牢固,接触不良可能导致信号不稳定。

网友F:
即使使用相同的程序,不同设备的环境和配置可能导致不同的运行结果

网友G:
硬件差异

网友H:
环境差异?

网友I:
使用万用表等工具检查加热棒、PT100和电源等硬件的电气特性,确保它们与调试成功的机器一致。

网友J:
检查软件代码,特别是与硬件交互和PID控制相关的部分,查找可能的bug或不一致之处。

网友J:
在STM32F1上添加日志记录功能,记录关键变量的变化情况和系统状态,以便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