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学习Cortex-M系列内核的芯片是先学STM32F10x还是直接学习STM32F4好?

楼主(2024-07-28):
我想学习Cortex-M系列内核的芯片。请问是先学STM32F10x还是直接学习STM32F4好?这2个系列除了功能上的不同还有什么不一样?编程方式,启动方式,固件库,开发应用方面有什么不一样吗?如果不使用STM32F4的DSP和浮点运算功能,是不是就相当于STM32F10x?使用方法也一样?
作为一个新手,提问有些幼稚,请大家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A:
除了支持 ARM Cortex-M4 的基础指令集,还支持 DSP 指令集和浮点运算单元(FPU)。即使不使用 DSP 和 FPU 功能,STM32F4 的编程方式基本类似于 STM32F10x,但 STM32F4 提供了更多的外设和更高的性能。

网友B:
学习Cortex-M系列内核的芯片时,选择从STM32F10x系列开始还是直接学习STM32F4系列,取决于你的具体需求、目标以及你对嵌入式系统的熟悉程度。

网友C:
STM32F10x,基于Cortex-M3内核,是较早的系列,功能相对基础,但已经非常成熟和广泛使用。STM32F4,基于Cortex-M4内核,具有更高的性能,包括浮点运算单元(FPU)和数字信号处理(DSP)指令,适用于更复杂的应用。所以你可以选择一下

网友D:
两个系列的编程方式基本相同,都是使用C/C++语言,但由于Cortex-M4内核的特性,STM32F4在处理浮点和DSP运算时会更加高效。

网友E:
启动方式在两个系列中也是类似的,通常涉及配置启动脚和使用内部或外部存储器。

网友F:
STM32F10x使用的是STM32 Standard Peripheral Library。而STM32F4使用的是STM32CubeF4,这是更现代的HAL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库,提供了更好的抽象和更多的功能。

网友G:
STM32F4系列提供了更多的外设和更高的时钟速度,因此在开发高性能应用时更加适合。

网友H:
如果不使用STM32F4DSP和浮点运算功能,它在基本应用中的使用方法与STM32F10x相似,但仍然可以利用其更高的性能和更多的外设。

网友I:
如果你是初学者,或者你的项目不需要高性能和高级功能,从STM32F10x开始学习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更简单,资源也更丰富。如果你需要更高的性能,或者你的项目可能需要未来的扩展,直接学习STM32F4会更有前瞻性。

网友J:
即使不使用STM32F4DSP和浮点运算功能,STM32F4仍然提供了比STM32F10x更高的性能和更多的外设选项。

网友K:
其实,即使在不使用这些高级功能的情况下,STM32F4仍然可以提供更好的性能和更多的灵活性。不过,两个系列的编程和使用方法在基本层面上是相似的,所以从一个系列迁移到另一个系列并不会太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