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stm32f0的cubemx如何设置多通道DMA读取ADC

楼主(2024-07-28):
最近在用STM32f042做个小东西,但是由于需要采集多路ad的数值,但是cubemx里面并没有多路ad的设置,还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设置或者使用?谢谢!

网友A:
使用 STM32F042 进行多路 AD 采样时,尽管 STM32CubeMX 的界面可能不直接展示“多路 AD 采样”的选项,但实际上 STM32 的 ADC 外设支持同时采样多个通道。

网友B:
生成的代码会包含初始化 ADC 的基本代码。您需要在应用代码中根据生成的初始化代码进行实际的 ADC 读取。

网友C:
ST的配置文件里面有相关的配置文件

网友D(2024-08-31):
在STM32F042中,你可以选择多个通道,这些通道会显示在“Analog”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