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库函数串口奇偶校验正确么?

楼主(2024-07-28):
串口驱动库函数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使用无校验是正常的。
但是配置成 USART_Parity_Even或Odd则不能正确的接收或发送带偶校验或奇校验的数据。
大家是有遇到类似现象?

网友A:
你提到使用 USART_Parity_No(无校验)时工作正常,而使用 USART_Parity_Even 或 USART_Parity_Odd 时不正常,可能说明配置过程中存在问题。

网友B:
寄存器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C:
检查连接USART的硬件部分是否有问题,如引脚连接、电路布线等。有时硬件连接错误或损坏的元件可能会导致通信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固件库版本不支持

网友E:
参考手册

网友F: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固件更新或补丁,这些更新可能修复了与USART通信相关的问题。

网友G:
检查你的代码

网友H(2024-08-31):
如果你在使用中断或 DMA 进行串口通信,确保中断优先级、DMA 配置都正确,并且没有冲突。中断配置错误可能导致数据丢失或错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