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安装报错

楼主(2024-07-28):
ST-LINK Utility在Win10 x64 安装 报错的问题 .装不下去,求指点

网友A:
驱动程序是否是安装的最新版本

楼主:
检查电源和调试接口

网友B:
这个软件老了吧,好久不更新了。

网友B:
推荐的替代产品: STM32CubeProg

网友C:
如果直接运行安装程序失败,可以尝试以兼容模式运行

网友D:
右键属性-兼容性

网友E:
报错什么代码?截图发出来也好解答。

网友F: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有误

网友G:
更新固件试试

网友H:
如果无法解决ST-LINK Utility的问题,可以考虑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它是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工具

网友I(2024-08-31):
如果系统中存在之前的 ST-LINK Utility 安装,可能会导致冲突。

网友I:
有时候,安全软件或防火墙可能会阻止安装程序运行。

网友H:
存在之前的 ST-LINK可以尝试卸载之前的版本,并清理安装目录和注册表项。可以使用工具如 CCleaner 来帮助清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