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5的FMC使用SRAM能否缩小两次连续读的时间

楼主(2024-07-28):
使用MCU的FMC外扩SRAM时,对外部SRAM进行读写操作时,写操作无异常,通过寄存器均可按照手册控制。在进行读操作时,开启EXTMOD功能,即使总线周转时间设置为0,两次连续的读操作时间还为150ns。MCU主频为216M,开启了CACHE和MPU。求助各位,能否缩小两次连续读的时间,并未在手册中找到相关寄存器说明。

网友A:
这芯片主频高的很啊。

网友B:
能否缩小两次连续读的时间,这个问题涉及多个因素,包括硬件设计、寄存器配置、SRAM的性能以及MCU(微控制器)的工作状态等。

网友C:
FMC配置优化
读访问延迟:确保读访问延迟(RDxT)配置为最小值。
总线周转时间:虽然已经设置为0,但确保配置正确。
数据保持时间:DATAST 设置为最小合适值。

网友C:
寄存器配置

FMC_Bank1->BTCR[4] = FMC_BCR1_MBKEN | FMC_BCR1_MWID_16;  // Enable the memory bank and set data bus width
FMC_Bank1->BTCR[5] = FMC_BTR1_ADDSET(1) | FMC_BTR1_DATAST(1) | FMC_BTR1_BUSTURN(0);

网友D(2024-08-31):
FMC的读操作时间受多个因素影响,包括时序配置、缓存设置等。

网友E(2025-03-08):
原厂技术支持怎么说

网友F(2025-07-05):
楼主,这个问题您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