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NRST如何控制外设复位?

楼主(2024-07-28):
求助各位大神,lcd液晶的reset是跟STM32F103RBT6的第7脚也就是NRST脚连在一起的,如何通过NRST来控制液晶屏的reset。小弟新手上路,被这个问题折腾了2天了

网友A:
什么液晶屏啊,我这么做就没事啊,就可以的。

网友A:
你的复位电路是怎么做的?10K电阻+1uF电容 吗

网友A:
你上电重启的时候,屏幕就跟着一起复位了。

网友B:
将外设的复位引脚直接与STM32的NRST引脚相连。这种方法简单直接,但存在局限性,如可能导致非同步复位或整个系统需要同时复位。

网友C:
将外设的复位引脚连接到STM32的一个通用输入输出引脚(GPIO)。

网友D:
复位电路设计

网友E:
过直接连接法、通过GPIO控制或设计专门的复位电路等方法,可以有效地控制STM32外设的复位。

网友F:
这个引脚应该与 MCU 的 GPIO 引脚连接,通过软件控制该引脚的电平来实现对 LCD 的复位。将 RESET 引脚直接连接到 NRST 引脚的做法是不推荐的,因为 NRST 引脚在复位期间会被拉低,导致 MCU 和其他连接的外设也被复位。

网友G:
液晶屏是不是就是跟MCU一起复位使用的

网友H(2024-08-29):
将 LCD 的复位引脚直接连接到 STM32F103 的 NRST 引脚。

网友H:
如果 LCD 模块的复位需求不同于 STM32F103 的 NRST 引脚特性,你可以使用一个外部复位电路来生成复位信号,并将该信号连接到 LCD 模块的复位引脚。

网友I(2025-03-17):
你这个NRST复位LCD的方法理论上可行,但可能会导致LCD初始化异常,建议加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J:
有没有尝试用软件复位LCD,比如先拉低GPIO再拉高,而不是依赖MCU的NRST?

网友K:
你是希望MCU复位时LCD也跟着复位,还是想单独控制LCD复位?如果是后者,建议换GPIO。

网友L:
如果LCD的Reset真的必须和NRST绑在一起,看看LCD是否支持上电默认初始化,否则可能需要改方案。

网友M:
试过在LCD Reset脚上加个上拉电阻吗?有些LCD可能需要上拉才能正确识别复位信号。

网友N:
NRST是整个MCU的复位脚,拉低后整个STM32都会复位,你确定要这样控制LCD的Reset吗?

网友O:
你是想让NRST同时复位LCD吗?这样做的话,每次复位MCU,LCD也会一起复位。

网友P:
直接把LCD的Reset连到NRST会不会有问题?有些LCD可能需要特殊的复位时序,建议看看LCD的手册。

网友Q:
如果只是想单独控制LCD的复位,建议用一个普通的GPIO来控制,而不是直接接NRST。

网友R:
你可以试试在电路上加一个RC电路,让LCD的复位信号有一点延迟,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S:
可能是屏幕控制电路与单片机复位脚连接不当,断开重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