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为什么在用DMA时总是不能随意关闭或打开DMA?

楼主(2024-07-28):
不能随意关闭或打开DMA,比如在主函数中关闭或打开,在定时器中断中,更新中断,空闲中断之类的,用的时候写了关闭打开语句,但是调试时根本就没有关闭打开现象,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STM32F4在使用DMA时不能随意关闭或打开DMA的原因主要是由于DMA的工作原理、系统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程序设计的正确性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使用DMA时,需要仔细考虑这些因素,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确保DMA的正常工作。

网友B:
在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时,确实需要谨慎处理其启用和禁用操作,因为DMA操作通常与外设的数据传输紧密相关,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系统不稳定。

网友C:
如果DMA操作发生在中断服务程序(ISR)中,而你尝试在另一个优先级较低的中断中关闭或打开DMA,可能会因为中断优先级的关系而无法立即执行。确保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正确处理中断优先级。

网友D:
在尝试关闭或打开DMA之前,检查DMA当前的状态。如果DMA已经在进行传输,可能需要等待传输完成后再进行操作。

网友E:
在修改DMA状态时,使用临界区保护(如关中断或使用互斥锁),以防止在操作过程中被其他中断打断

网友F:
在关闭或打开DMA的代码位置添加调试信息(如打印日志或使用调试器断点),以确认代码是否确实执行到了这些位置

网友G:
确认一下,硬件连接正确,DMA通道和外设之间的连接没有问题。

网友H:
检查你的软件逻辑,确保在正确的时机调用DMA的关闭或打开函数。

网友I:
如果使用了编译器优化,可能会导致某些代码被优化掉,从而影响DMA的关闭或打开操作。尝试调整编译器优化级别或使用volatile关键字声明相关变量。

网友J:
如果你使用的是第三方固件库或驱动,确保它们是最新版本,并且没有已知的bug

网友K:
打开DMA开关没用,得重新设置传输长度才能启动

网友L:
不要在传输过程中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