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闭环早了有没有可能反转?

楼主(2024-07-28):
如果转速在临界点时,切闭环,有没有可能造成电机一直反转,而且反转时给的电流还是iq为正电流?

网友A:
上位机看一下观测的电角度 及电流反馈情况

网友B(2025-03-16):
如果电流控制器不能正确地响应或调整iq的值,那么电机可能会表现出不期望的行为。

网友C:
建议在临界点附近时,避免突然切断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D:
看电机的初始状态和负载情况

网友A:
可能反转,如果速度低和参数配置不合理是可能的,你用rtt看下电角度

网友E:
可以看下闭环前观测的角度对不对

网友F:
LKS_SCOPE看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