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AD采样中,如果采样的是变化的电流,最后采集到的电压值是哪一时刻的值

楼主(2024-07-28):
STM32 AD的采样的内部的电容是需要充电时间的,外部的采样电阻受采样时间的限制,请问如果采样过程中,电流是变化的,采样的结果是采样初始时刻的电压值,还是采样结束时刻的电压值?

网友A:
你这个变化这么明显吗,一般是结束时候的值。

网友B:
在STM32微控制器的模拟数字转换器(ADC)进行采样时,采样过程涉及到对内部采样电容的充电。这个充电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被称为采样时间(sampling time)。在采样时间内,ADC会持续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直到内部采样电容充电到与输入信号电压相等的水平。

网友C:
如果采样过程中电流是变化的,那么ADC采样的结果将取决于采样时间内的平均电压值,而不是仅仅采样初始时刻或结束时刻的电压值。

网友D:
因为ADC在采样时间内会持续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直到采样电容充电完成。因此,采样结果反映了采样时间窗口内的电压平均值。

网友E:
为了确保采样结果的准确性,采样时间需要足够长,以便在电流变化的情况下也能准确地捕捉到输入信号的电压。

网友F:
如果电流变化非常快,可能需要调整采样时间或使用外部电路(如采样保持电路)来确保在ADC转换期间输入信号保持稳定。

网友G:
ADC的采样结果是基于采样时间窗口内的电压平均值,而不是仅仅依赖于采样开始或结束时刻的电压值。

网友H:
还没研究这么细致,感觉ADC采样很快的

网友I:
一般来说,采样的是电压开始时刻吧

网友J:
一般来说应该是电压的起始时刻好像是这样

网友K:
不都是取平均值吗,所以好像也不算是开始或者结束的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