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中关于uart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4-07-28):
在uart通信是,如果RX1接收的数据是连续的数据流,而不是单个指令,那么uart要怎么接收并解析数据流里面的指令?
例如:在持续的数据流中如果收到0x01做出动作,蜂鸣器报警

网友A:
检查接收到的每一个字节啊。

网友B:
配置UART接收中断:确保接收到的数据通过中断处理程序写入缓冲区。
使用缓冲区: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并在主循环中解析数据流。
解析数据流:检查缓冲区中的数据,根据接收到的指令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C:
首先,你需要一个缓冲区来存储从UART接收到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