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怎么把DMA采集到的数据直接放到外扩SRAM中

楼主(2024-07-28):
怎么把DMA采集到的数据直接放到外扩SRAM中

网友A:
有没有一种直接利用DMA到SRAM的方法

网友B:
配置外扩SRAM和DMA

网友C:
需要先初始化外部SRAM。
假设你使用的是STM32F4系列的MCU,并且外部SRAM通过FSMC连接。如果使用的是其他系列MCU或者不同的接口,初始化代码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C:
配置DMA以从数据源采集数据并将其传输到外部SRAM。

网友C:
最后,配置ADC并启动DMA传输

网友D:
选择DMA通道和数据传输方向:

根据您使用的STM32型号,选择适当的DMA通道。
配置DMA的传输方向为“外设到内存”或“内存到外设”,这里选择“外设到内存”。

网友D:
注意事项:
外设和DMA配置:确保DMA配置与外设(如ADC)的配置兼容。
外部SRAM时序:根据SRAM的规格调整时序设置,确保稳定的数据传输。
DMA传输状态: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检查DMA传输状态,处理传输完成中断等。

网友E:
配置DMA传输参数:

设置DMA的源地址为外设的地址(如ADC的数据寄存器)。
设置DMA的目标地址为外部SRAM的地址。
配置DMA的传输大小、数据宽度(如8位、16位、32位)等。

网友F:
如果使用MPU,可以设置一个区域以确保外部SRAM的缓存和缓冲特性是合理的,这样可以优化访问性能。

网友G:
用dma采集速度快的很

网友H(2024-08-28):
首先,你需要初始化外扩SRAM,使其在STM32的地址空间中可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