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供电

楼主(2024-07-28):
03x系列带VCCLDO引脚的芯片,系统实际只有5V和3.3V供电,可以不用芯片内部LDO,直接在AVDD引脚上给5V或者3.3V吗?

网友A:
内置ldo的只能5v,想用3.3v的必须选用不带ldo的型号

网友B:
带LDO的有两种,一种是LDO供电和VCC供电分开的,一种是LDO供电和VCC是同一根输入,比如034DO管脚上带有VCCLDO的这种就是预驱和电源分开供电的,这种芯片你想用3.3V系统也可以,AVDD外部供3.3V,VCCLDO悬空不输入电压就行了;另外一种只有VCC的又带LDO的芯片只能用内置5V,因为你不可能不给预驱供电,如034S2F。

网友B:
对了,还有一种芯片是预驱供电和VCC供电是同一个管脚,但是5V没有在内部连接,外部有一个LDO5V输出脚,需要外部将LDO5V同AVDD连在一起,这种芯片也可以不用内置LDO,外部不需要将LDO5V与AVDD连接,直接对AVDD供3.3V即可,如034F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