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像这种GND地线收到干扰、波动,怎么解决

楼主:
像这种GND地线收到干扰、波动,怎么解决

像这种GND地线收到干扰、波动,怎么解决呢?按道理,GND是零点位也就是平稳的直线才对。(电路系统有2M 100多V vpp的超声信号输出)

网友A(2024-07-31):
前置条件说的太少,是哪里的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置条件说的太少,是哪里的GND

就是整个电池的负极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