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M32SPIN360C芯片不输出MCO波形

楼主(2024-07-28):
用了贵司MM32 Motor-DK板,芯片是MM32SPIN360C。用HSI作为时钟输入,PLL作为系统时钟,PLL时钟配置为96MHz。配置PA9口为推挽输出模式,AFRH中的AFR9区域配置为AF5,即MCO输出。RCC->CFGR寄存器的MCO区域配置为7,即MCO输出为PLL频率的一半。但是PA9口测不到输出波形。

网友A:
配置问题查一下,尤其是复用时钟

网友B:
MCO是什么功能

网友C:
同问,MCO是什么?

网友C:
单片机中的缩略词也很多,敢于英语在这方面,非常不友好。不是专业的,很蒙圈啊。

网友D:
在配置MM32SPIN360C芯片的时钟和MCO输出时,如果PA9口测不到输出波形,可能是时钟配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E:
不太会MCO,其实你可以测测是不是复用错了

网友F:
在MM32G0001芯片上进行加密烧录后,如果遇到无法下电、无法重新启动的问题,这通常是由于加密机制导致的

网友G:
一般情况时钟配置错了,也会这样,确保HSI(高速内部时钟)已经正确启用,并且其频率设置正确。确认PLL配置正确,包括PLL的输入时钟源、倍频系数等

网友H:
加密烧录通常会锁定芯片的某些功能,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修改。如果新软件也使能了加密,而芯片无法重新启动,这可能是由于加密密钥或安全机制的问题

网友I:
建议确认PA9口已经正确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确认AFRH寄存器中的AFR9区域已经正确配置为AF5,即MCO输出

网友J:
尝试在不使能加密的情况下烧录新软件。这样可以避免加密机制导致的启动问题

网友K:
可以看看RCC->CFGR寄存器的MCO区域是否已经正确配置为7,即MCO输出为PLL频率的一半

网友L:
如果新软件不需要立即加密,可以先烧录非加密版本,让系统正常启动和运行,然后再进行加密烧录

网友M:
确认PA9口已经正确连接到示波器或其他测量设备。检查是否有焊接问题或连接线松动

网友N:
有些烧录工具或烧录器可能提供了特定的命令或选项,用于在加密状态下进行烧录或复位

网友K:
查阅MM32G0001的烧录工具手册或联系技术支持,了解是否有相关的命令或选项

网友L:
你可以用例程进行修改啊,是不是会好很多

网友M:
如果芯片支持安全特性,如安全启动(Secure Boot)或安全调试(Secure Debug),可以尝试使用这些特性来绕过加密问题。这通常需要特定的密钥或证书,以及正确的配置和操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