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每周分享】零欧姆电阻

楼主(2024-07-28):
#申请原创#   @小跑堂
零欧姆电阻又称为跨接电阻器,是一种特殊用途的电阻,0欧姆电阻并非真正的阻值为零,0欧姆电阻实际是电阻值很小的电阻。正因为有阻值,也就和常规的普通电阻一样有误差精度。电路板设计中两点间不能直接用印刷的方式直接连接的地方,通常会使用跨线连接,用零电阻代替跨线。0欧姆电阻实际上是一个阻值接近0欧姆的理想电阻,有着不同的精度分类,通常在50mΩ左右。

在实际应用中,0Ω电阻起着不少作用,以下进行分析:
1、调试与兼容
     设计后的电路板调试串口收发可用0Ω电阻将引脚与串口设备连接作调试,方便调试时进行跳线使用。
2、预留电阻位置
     留出电阻焊位,实际调试可改不同阻值电阻。
3、方便布线
4、方便测试电流
     设计系统后需测运行功耗,常规是通过测试电流然后利用电流计算功耗。测电流方法则是将电流表串进电路中。
     在待测电路部分放一个0Ω电阻,测时去电阻连电表,运行时放回电阻。
5、噪声抑制
     0Ω电阻本身特性:可有效抑制环路电流,从而使噪声得到抑制。
     0Ω电阻在所有频带上起到衰减作用。
6、安全保护
    设计上用插针、跳线帽短接或用拨码开关控制电路是否闭合,但在高频电路中,插针相当于天线,易受信号干扰,拨码开关拨乱易使系统出错,0Ω电阻代替,可避免误操作,也可降维护成本。
7、充当电容电感
     高频电路中,0Ω电阻与外路电路特性匹配下可当电容或电感,可解决EMC(电磁董容性)问题。如地与地之间,电源与芯片引脚之间。
8、地线隔离
     只要是地,都需要连接到一起。那如果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大面积的直接相连,就会产生一定的干扰,就有如下解决方式。
     (1)电容连接:隔直阻交,造成浮地;
     (2)电感连接: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3)磁珠连接: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频点噪声有抑制作用,使用前需知噪点频率,选用适当型号;
     (4)电阻连接:在第5点提到0Ω的特性,不仅起到噪音抑制作用,还可以起到频带衰减作用。
9、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
     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绕道,形成大面积回路,电场和磁场地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因此在分割区上跨接0Ω电阻可以提供较短地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10、保险电阻
     可以作保险丝
11、信号隔离
     0Ω电阻可以用作信号隔离器。在某些电路中,需要将信号源与负载之间进行隔离,以防止干扰或互相影响。通过在信号路径上插入0欧姆电阻,可以实现信号的隔离,确保信号源和负载之间的电路完全独立。
12、通流功能

13、作温度补偿器件

网友A:
0欧姆电阻并非真正的阻值为零,0欧姆电阻实际是电阻值很小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