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M393比较器输出疑问

楼主(2024-07-28):
如题,在仿真时能够正常输出±5V的电平,但是做实物的时候高电平只能到0V,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运放没有外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没有外围电路?

没有的,仿真的线路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输出下拉到-5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下拉到-5电源

为何测量时没有-5V?有些晕菜了,搞不懂。

网友B:
仿真的模型可能跟实际使用的器件可能不是一个供应商
另外仿真模型可能不是完整的

好的,我再看看能不能找到具体的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