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击穿试验仪的操作流程及参数

楼主(2024-07-29):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电压击穿试验仪操作步骤:
1、电压击穿试验仪试验前的准备:
1)打开试验机右侧的总电源开关,预热1分钟。
2)打开计算机进入Windows系统。双击本仪器软件的快捷图标打开试验登录界面输入登录密码即可进入试验界面。

2、电压击穿试验仪交直流试验的切换
1)本仪器高压输出为交流电压。直流的获得方式为在原回路中串入高压硅堆,使测试回路为脉动的直流电压。实现的过程为,硅堆已经在高压变压器的高压绝缘塔中,平时用一个短路杆把高压硅堆短接。需要直流试验时,取出短路杆,使高压硅堆接入测试电路中,这时回路的电压为脉动的直流电压。
2)前面板直流交流选择按钮。该按钮的状态不能改变设备输出的电压性质。按下该按钮,设备仅仅是把直流报警电路接入。指示用户,当打开箱门时,您需要对高压均压球放电。转动放电杆,使放电杆的端部铜球接触高压均压球。建议用户每次放电铜球接触高压均压球时间大于五秒。
3)试验的交直流电压切换,主要取决于高压绝缘塔中的短路杆是否取出。当取出短路杆时,高压均压球上的电压为直流电压,插入短路杆时,高压均压球上的电压为交流电压。短路杆的取出、插入参看左侧的示意图。
4)在直流试验时,计算机也要选择直流状态,否则测的结果是不正确的。简单的说,交流电压与直流电压有倍的关系。
型号        BDJC-50KV        BDJC-100KV
最高输出电压        50Kv        100KV
变压器容量         3KVa        10KVA
升压器容量        2kva                       3KVA
工作电压        220v±10 的单相交流电压和 50Hz±1的频率        220v±10 的单相交流电压和 50Hz±1的频率
控制方式        西门子PLC        西门子PLC
试验方式:        交流/直流试验:1、匀速升压2、梯度升压 3、耐压试验        交流/直流试验:1、匀速升压2、梯度升压 3、耐压试验
试验介质        空气/绝缘油  标配方便拆装的油浴装置        空气/绝缘油  标配方便拆装的油浴装置
升压装置        采用先进的无触点原件匀速升压淘汰前款机械调压        采用先进的无触点原件匀速升压淘汰前款机械调压
升压速度        0.1kv-5.0kv/s  自用设定        0.1kv-5.0kv/s  自用设定
耐压时间        软件设定>10H        软件设定>10H
试验精度        ≤1%        ≤1%
漏电流选择        0-150mA        0-15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