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时钟稳定检测

楼主(2024-07-29):
HSE、LSE、HSIOSC、LSI、PLL 这 5 种时钟源都支持时钟稳定检测功能,用户可通过对应时钟源的稳定标志位来确定时钟状态。时钟稳定标志在关闭时钟源时由硬件清 0,在时钟源启动并稳定后由硬件置 1。注意时钟稳定标志只针对时钟启动过程而言,在时钟稳定运行过程中,检测到时钟运行失效不会影响该时钟稳定标志。以 HSE 时钟源为例,针对 HSE 时钟稳定标志和时钟稳定中断标志,说明如下:
•  SYSCTRL_HSE.STABLE
硬件在关闭 HSE 时清零,硬件在检测到 HSE 时钟稳定时置位。
•  SYSCTRL_ISR.HSESTABLE
和 SYSCTRL_HSE.STABLE 一样,属于同一个信号。该信号虽然位于中断标志寄存器 SYSCTRL_ISR 中,但被
硬件置 1 后并不会引起中断请求。
•  SYSCTRL_ISR.HSERDY
当硬件检测到时钟由不稳定状态变为稳定状态时(即 SYSCTRL_HSE.STABLE 标志位由 0 变为 1)置 1,为时
钟稳定中断标志,用户可通过设置 SYSCTRL_ICR.HSERDY 为 0 清除该标志位。

网友A:
时钟稳定检测功能

网友B:
5 种时钟源都支持时钟稳定检测功能

网友C:
有没有具体的代码示例

网友D:
用户可通过对应时钟源的稳定标志位来确定时钟状态。

网友E:
5 种时钟源分别什么作用

网友F:
时钟稳定标志在关闭时钟源时由硬件清 0,在时钟源启动并稳定后由硬件置 1

网友G:
一般很少关注时钟稳定

网友H:
CW32都有吗

网友I:
非常实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