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RS232标准中的RTS与CTS

楼主(2024-07-29):
dc, ce, TE, rs232, RS
RTS,CTS---请求发送/清除发送,用于半双工时的收发切换,属于辅助流控信号。半双工的意思是说,发的时候不收,收的时候不发。那么怎么区分收发呢?缺省时是DCE向DTE发送数据,当DTE决定向DCE发数据时,先有效RTS,表示DTE希望向DCE发送。一般DCE不能马上转换收发状态,DTE就通过监测CTS是否有效来判断可否发送,这样避免了DTE在DCE未准备好时发送所导致的数据丢失。

网友A:
这两个脚一般不常用

网友B:
用于半双工时的收发切换

网友C:
DTE就通过监测CTS是否有效来判断可否发送

网友D:
一般用tx和rx就够了

网友E:
串口知识

网友F:
属于辅助流控信号

网友G:
知道是流控脚

网友H:
串口线中的

网友I:
发的时候不收,收的时候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