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程序出错点基本分析

楼主(2024-07-29):
FA, While, UL, HIL, AN, ID
在程序中加入下面程序试试, 在其中使用PC和LR记录出错程序地址,LR表示程序返回地址,也就是实际出错地址,比如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sp = _get_MSP();
    lr = *(uint32_t*)(sp+20);
    pc = *(uint32_t*)(sp+24);

While(1);
}

void BusFault_Handler(void)
{
         While(1);
}

void UsageFault_Handler(void)
{
         While(1);
}
如果程序进入任意一个,尝试使用此方法分析。

网友A:
此方法很实用,在调试过程中帮助很大。

网友B: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方法,没研究过,之前都是通过仿真的方式看数值来弄

网友C:
感谢楼主非常实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