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8051单片机C语言基础

楼主(2024-07-29):
单片机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80年代人们开始使用C语言作为单片机的开发语言,在1985年许多公司都推出51系列单片机的C语言编辑器,我们把面向51单片机的C语言简称为C51。目前C51软件中最为流行的就是Keil C。
[1]编程调试灵活方便。因为它是一门高级语言,高级语言的特点就是编程方式灵活,同时,当前所有的单片机都有相应的C语言级别的仿真调试系统,使得它的调试十分方便。
[3]完全模块化。C语言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函数,其本身就是模块化的开发方式。程序的模块化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共享,十分有利于多人协作,进行大系统项目的开发。
[5]便于项目维护管理。用C语言开发的代码便于开发小组计划项目、灵活管理、分工合作以及后期维护,基本上可以杜绝因开发人员变化而给项目进度或后期维护或升级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保证了整个系统的高品质、高可靠性及可升级性。
[1]C51针对的是硬件系统,所以在程序的最开始应加载关于该系列芯片的头文件,如reg51.h或reg52.h,头文件中定义了各种SFR和SFR中可寻址位的信息。
[3]从数据的存储类型上说,C51可分为data、code、bdata、idata、pdata、xdata等类型,不同的数据存储类型有着不同的执行效率。
[5]C51不支持扩展16位字符,同时不支持递归特性。
三、C51的关键字
四、C51的数据类型
char(1B)、int(2B)、long(4B)、float(4B)。
sfr可以访问51单片机内所有的SFR,用于声明一个8位的SFR。如sfr P1=0x90;
sbit用于访问位地址空间中的可寻址位或SFR中的可寻址位。
    sbit CY=0XD7;
    sfr SCON=0x98;
    sbit RB8=SCON^2;
sbit OV=0xD0^2;
data  存储在可直接寻址的片内低128B的RAM中,访问速度最快。
idata  存储在可间接寻址的片内RAM的256B。允许访问全部片内地址。
xdata 存储在可寻址的片外RAM的全部64KB空间,相当于MOVX @DPTR指令。
六、绝对地址的访问方法
char data *dp;
*dp=0x23;
CBYTE   DBYTE   PBYTR   XBYTR
例如:  val2=XBYTE[0x7fdd];
unsigned char xdata com8255 _at_ 0xffef;
七、中断服务程序
n是中断号,取值为0~4,using m指明该中断服务程序对应的工作寄存器组,取值范围:0~3。使用C51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无需关心ACC、B、DPH、DPL、PSW等寄存器的保护,C51会自动增加入栈和出栈对这些寄存器进行保护。
[1]赋值运算符:=
[3]关系运算符:>   <   >=   <=  ==  !=
[5]位运算符:&   |    ^   ~   <<   >>
[7]指针和地址运算符:*   &
[1]本征函数
_crol_(x,n); _cror_(x,n);
_lrol_(x,n); _lror_(x,n);
_testbit_(bitbar);
[2]非本征函数
absacc.h 该文件中定义了几个宏,以确定各存储空间的绝对地址。
stdio.h 通过51单片机的串口或用户定义的I/O口读写数据,默认为串口,如需修改,可以修改LIB目录中的getkey.c及putchar.c源文件。
十、C51语法结构
[2]多分支结构:
{
case 值2:………..;
case 值n:…………;
}
[4]while循环:while(条件){……}
[6]goto 标号
十一、C51应用技巧
由于单片机系统的存储器资源有限,为了提高执行效率,对存储器类型的设定应该根据以下原则:只要条件满足,尽量先使用内部直接寻址存储器(data),其次设定变量为间接寻址存储器(idata),在内部存储器数量不够的情况下,才使用外部存储器,而且在外部存储器,优先选择pdata,最后才是xdata,而且,在内部和外部存储器共同使用的情况下,要合理分配存储器,对经常使用和计算频繁的数据,应该使用内部存储器,其他的则使用外部存储器。
[3]再一个提高代码效率的方法是使用无符号类型,原因是51单片机指令不支持符号运算。若使用有符号类型的变量,C51编译器将要增加相应的库函数去处理符号运算。
[5]尽量使用库函数。C51的库函数提供的许多调令,尤其是本征函数,直接对应着汇编指令,编译效率较高。
[7]灵活设置变量,高效利用存储器。
对于标志位要使用bit或sbit定义,而不要使用unsigned char。这样可以大量节省内存,编写C51程序时,不是特别必要的地方一般不要使用全局变量,尽量使用局部变量。

网友A:
了解8051单片机C语言支持的数据类型,如整数类型(char、short、int、long)、浮点类型(float、double)、字符类型(char)和布尔类型(bool)。每种数据类型都有其特定的取值范围和存储空间。变量是用来存储数据的内存单元,需要在使用前声明其类型和名称。

网友B:
由于8051单片机的内存有限,使用指针时要特别小心,避免越界访问和非法内存访问。

网友C:
由于资源有限,编写高效的代码是必要的。避免不必要的循环和函数调用,尽量减少内存使用。

网友D:
8051单片机支持位操作,这在控制GPIO引脚和其他位可寻址的SFR时非常有用。熟悉位操作符(如&、|、^、~、<<、>>)和位操作函数(如_testbit_)是必要的。

网友E:
掌握if-else、switch-case、for、while、do-while等控制结构的使用,以便编写具有条件判断和循环功能的程序。

网友F:
在开始C语言编程之前,理解8051单片机的基本架构是非常重要的。这包括CPU、存储器组织、定时器/计数器、I/O端口和中断系统等。

网友G:
寄存器操作:8051单片机的C语言提供了对硬件寄存器的操作,如sfr和sfr16类型。这些寄存器通常用于控制硬件功能或读取硬件状态。
位操作:8051单片机的C语言支持位操作,如bit和sbit类型。这些操作可以用于控制特定的硬件功能或读取特定的硬件状态。

网友H:
在编写代码前,应该熟悉8051单片机的硬件规格,包括其I/O端口、定时器、中断系统、串行通信接口等。

网友I:
不同的C语言编译器可能有不同的优化选项和特性。了解所使用的编译器的特定选项和限制是很重要的。

网友:
中断声明:在C语言中,中断函数需要使用interrupt关键字进行声明,并指定中断编号。
中断处理:中断函数应尽可能简洁,避免在中断处理过程中执行耗时的操作。

网友J:
了解并遵循良好的编码习惯,如使用有意义的变量名、注释代码、保持代码整洁等。

网友K:
8051单片机支持强大的位寻址能力,因此需要熟悉位操作,如位与、位或、位非、位异或等。

网友L:
8051单片机的资源有限,包括4K ROM和128字节RAM。这意味着在编程时必须仔细管理内存使用,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内存消耗,选择适当的变量类型和存储类别以优化空间利用。

网友M:
在使用 I/O 端口之前,要根据具体需求正确配置其为输入或输出模式。

网友N:
了解不同的存储类型,如 data、idata、xdata 等,以便合理分配变量的存储空间,优化程序性能和资源利用。

网友O:
理解如何通过C语言访问和控制单片机的硬件资源,如GPIO、定时器、串口等。

网友P:
8051单片机支持多种寻址方式,包括直接寻址、间接寻址、位寻址、相对寻址、寄存器寻址和索引寻址。选择合适的寻址方式取决于访问速度、代码大小、数据类型和存储器类型。

网友Q:
如果使用串行通信(如UART),需要正确地配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同时,需要编写适当的接收和发送函数。

网友R:
函数调用:在C语言中,函数调用是程序执行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编写函数时,应考虑函数的参数传递和返回值。
递归:虽然8051单片机的C语言支持递归,但由于单片机资源有限,递归可能会导致栈溢出等问题。因此,在使用递限时应谨慎。

网友P:
掌握基本的错误处理方法,学会使用调试工具来定位和解决问题。

网友S:
熟悉各种运算符的使用,如算术运算符、关系运算符、逻辑运算符等,以及它们在表达式中的应用。

网友T:
编译后的代码需要转换为HEX格式,以便可以下载到单片机的ROM中。这是写入单片机内部存储器的最终步骤。

网友U:
学习如何编写中断服务程序(ISR)来响应各种中断事件。中断是8051单片机的一个重要特性,它允许单片机在执行主要任务的同时处理外部事件。

网友V:
C51扩展了ANSI C的关键字集,增加了如bit、sfr、sfr16等特殊关键字。
支持多种运算符,包括算术运算符、关系运算符、逻辑运算符等。

网友Q:
由于 8051 单片机的运行速度有限,在需要精确时序的操作中,要注意合理编写延时函数。

网友H:
熟悉8051单片机的硬件接口,包括I/O口、定时器/计数器、串行口等。
了解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作用和配置方法,以便在编程中正确访问和控制这些硬件资源。

网友W:
由于单片机系统资源有限,需要高效管理存储器。可以通过内存映射、分段存储、堆栈管理和动态内存分配等技术来实现。
灵活设置变量的存储器类型,对于经常使用和计算频繁的数据应优先使用内部存储器。

网友J:
8051单片机的存储器分为多种类型,包括data(内部直接寻址RAM)、bdata(可位寻址的内部RAM)、idata(内部间接寻址RAM)、pdata(分页寻址的外部RAM)、xdata(外部RAM)和code(程序存储区)。不同的存储器类型有着不同的执行效率和访问方式。
由于单片机系统资源有限,合理选择存储器类型对于提高程序执行效率至关重要。

网友X:
基本数据类型:8051单片机C语言支持多种数据类型,包括整数类型(char、short、int、long)、浮点类型(float、double,但注意double在C51中可能等同于float)、字符类型(char)和布尔类型(bool,注意C51标准中可能不直接支持,但可以通过bit类型模拟)。每种数据类型都有其特定的取值范围和存储空间。
特殊数据类型:C51还增加了bit、sfr、sfr16、sbit等特殊数据类型,用于位操作和特殊功能寄存器的访问。
变量声明:在C语言中,变量需要在使用前声明其类型和名称。

网友Y:
8051是8位微控制器,因此其寄存器和大多数操作都是基于8位的。注意数据类型的使用,避免不必要的类型转换和数据溢出。

网友Z:
选择一个合适的C语言编译器(如Keil uVision、SDCC等)和开发环境,熟悉其使用方法和调试技巧。

网友D:
学习如何控制I/O端口,包括设置端口方向、读取输入状态和设置输出状态。

网友AA:
通常需要包含特定的头文件,如 reg51.h 或 reg52.h,以定义 8051 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SFR)和位定义。

网友AB:
8051的内存有限,注意变量的分配和使用,避免浪费。使用寄存器变量(register关键字)来提高效率。

网友AC:
数据类型:8051单片机的C语言支持基本数据类型如int、char、float等,以及特定的数据类型如bit、sbit、sfr、sfr16等,用于操作特定的硬件资源。
变量定义:在定义变量时,应考虑变量的作用域和生命周期。全局变量在整个程序中都可见,而局部变量仅在函数内部可见。

网友AD:
8051支持位寻址,这意味着你可以单独设置或读取一个位。在C语言中,这通常通过位域或特定的位操作函数来实现。

网友AE:
了解你的C编译器提供的特性,比如存储器模型选择、关键字(如code, data, bdata, idata, xdata等)和编译器特定的优化选项。

网友:
在进行 8051 单片机的 C 语言编程时,要充分了解其硬件特性和资源限制,才能编写出高效、可靠的程序。

网友AF:
嵌入式应用中常用到精确延时,需要编写合适的延时函数。注意晶振频率与机器周期的关系,根据具体硬件调整延时函数中的计数值以达到预期的延时效果。

网友AG:
学会定义和使用函数,包括主函数main()和其他自定义函数,以提高代码的模块化和可重用性。

网友AH:
直接操作硬件寄存器和I/O端口是常见的需求。使用特定头文件(如reg51.h)中定义的寄存器进行操作。例如,通过P0、P1、P2、P3对I/O端口进行控制,以及配置和使用定时器等。

网友AI:
堆栈:在C语言中,堆栈用于管理函数调用时的局部变量和返回地址。8051单片机的堆栈是自动管理的,但需要注意堆栈溢出的问题。
内存分配:8051单片机的C语言支持动态内存分配,如malloc和free函数。但在单片机环境中,由于内存资源有限,应谨慎使用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AJ:
学习如何使用特殊功能寄存器(SFRs),这些寄存器用于控制单片机的各种功能。通常,这些寄存器会被映射到特定的地址,你可以通过直接访问这些地址来操作它们。

网友AK:
小心使用指针,特别是在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确保指针的操作不会导致错误。

网友AL:
中断是嵌入式系统核心的部分。需要正确设置中断矢量,并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来响应各种中断事件。每个中断源配备特定的中断向量地址,必须准确填写中断向量表,并保护和恢复中断现场。

网友AM:
避免使用简单的循环来进行延时,因为这会占用CPU资源。使用定时器来管理延时和定时任务。

网友AN:
8051单片机的内存空间有限,包括内部的ROM和RAM。了解内存布局和使用规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分配。

网友AO:
在编写C代码时,需要包含特定的头文件(如reg51.h或absacc.h),这些文件定义了特殊功能寄存器和其他与硬件相关的宏和类型。

网友AP:
8051单片机有内置的定时器/计数器,它们的使用需要正确的初始化和配置。了解如何设置定时器的工作模式、预分频值和溢出中断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AQ:
8051 单片机中有很多需要位操作的情况,比如控制某些标志位。可以使用位定义和位操作指令来实现。

网友AR:
操作I/O端口时,需要注意端口的状态和电平设置。例如,在使用LED或读取传感器状态时,确保正确地控制或读取I/O端口。

网友AS:
熟悉C语言的基础知识,包括变量类型、数据结构、控制流语句(如if, for, while循环)、函数等。

网友M:
C51提供了中断服务程序的编写格式,包括中断号(interrupt n)和工作寄存器组(using m)的指定。
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时,无需关心ACC、B、DPH、DPL、PSW等寄存器的保护,C51会自动进行入栈和出栈操作。

网友AT:
循环:在C语言中,循环语句包括for、while和do-while等。在编写循环时,应考虑循环次数和循环条件的合理性。
条件语句:条件语句包括if、else if和else等。在编写条件语句时,应确保逻辑清晰,避免产生逻辑错误。

网友AU:
如果使用中断,需要正确地设置中断向量、中断优先级和中断服务程序(ISR)。中断服务程序应该尽可能简洁高效,以减少中断延迟。

网友AS:
中断服务程序需要快速执行并保存/恢复现场。确保使用正确的关键字(如interrupt)来声明ISR,并在ISR中尽可能减少指令数。

网友AV:
熟悉8051单片机的存储器结构,包括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和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映射。

网友AW(2024-09-02):
避免使用简单的循环来延迟,因为这将消耗cpu资源。使用计时器来管理延迟和定时任务。

网友AX:
掌握8051单片机C语言编程基础,重点在于熟悉寄存器结构、指令系统,并学习如何编写控制程序实现输入输出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