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什么是EMC?

楼主(2024-07-29):
EMC,全称为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即电磁兼容性。这意味着电子设备在设计时需确保其产生的电磁辐射不会对周围的设备造成干扰,同时也能抵抗来自外部环境的电磁干扰。EMC包含两个方面:EMI(Electro Magnetic Interference,电磁干扰)和EMS(Electro Magnetic Susceptibility,电磁敏感度)。
具体来说,EMI关注的是设备产生的电磁干扰,如电子设备在工作时可能产生的杂散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可能会影响周围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而EMS则考察的是设备对外部电磁环境的敏感度,即设备在遇到外部电磁干扰时的性能稳定性。为了确保设备的EMC性能,需要在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降低电磁干扰和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A(2024-10-15):
EMC 是电磁兼容性的说明。它是指电子设备在其电磁环境中能够正常工作,同时不对该环境中的其他设备产生不可接受的电磁干扰的能力

网友B:
EMC 的主要方面抗扰度(Immunity):设备在电磁环境中能够正常工作,不受电磁干扰的影响

网友C:
一般EMC还要看抗扰度测试通常包括静电放电(ESD)、射频电磁场(RF)、电快速瞬变脉冲群(EFT)、浪涌(Surge)等测试

网友D:
设备在工作时产生的电磁辐射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对其他设备造成干扰。发射测试通常包括传导发射和辐射发射测试

网友E:
EMC 的重要性在于设备可靠性:确保设备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中稳定运行

网友F:
其实EMC主要是为了符合国际和地区的电磁兼容性标准,如CE标志、FCC认证等

网友G:
在多设备系统中,确保各个设备之间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H:
传导发射测试:测量设备通过电源线、信号线等传导的电磁干扰

网友I:
EMC还要做辐射发射测试:测量设备通过空间辐射的电磁干扰

网友J:
静电放电(ESD)测试也是比较重要的,模拟人体静电放电对设备的干扰

网友K:
避免电磁干扰,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2024-11-27):
出口电器要做测试。过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