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解决ST-LINK Utility在Windows 10 x64位系统上的安装报错问题

楼主(2024-07-29):
在Windows 10 x64位操作系统上安装ST-LINK Utility时遇到报错问题,是用户在进行STM32芯片开发时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技术挑战。ST-LINK Utility是一款针对STM32全系列芯片进行编程(读、写、擦除、选项字)的重要工具,它对于量产和查看芯片FLASH数据等操作至关重要。

从技术社区的讨论来看,一些用户通过设置程序的兼容性模式成功解决了安装问题。例如,有用户指出在将ST-LINK Utility的安装包设置为WIN8兼容模式后可以顺利完成安装。这种方法利用了操作系统提供的兼容性功能来模拟旧版系统环境,从而绕过可能的系统版本冲突。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官方推荐的版本,如ST-LINK Utility 3.70,也可能会出现不支持某些新型号STM32板子的问题,如F446和L476系列。这种情况下,寻找第三方资源或者更新的资源网站可能是获取兼容版本的途径。例如,BLUEMICROSYSTEM这个网站上就提供了ST-LINK 3.70的安装包,并且需要用户注意特定的解压和安装步骤。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完成了安装,用户仍可能遇到“无st-link detected”或“st-link usb communication error”的错误提示。这类问题通常与驱动安装不正确或固件需要升级有关。这时,可以尝试从设备管理器中更新驱动,或者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进行固件升级操作。确保ST-LINK设备已连接到电脑的USB端口,然后在软件中选择固件更新操作。

另外,Windows 10系统的数字签名策略有时也会阻止未签名或签名无效的驱动程序运行,导致安装失败或设备功能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临时禁用数字签名策略,以允许安装和运行未签名的驱动。这一方法虽然能够解决问题,但需要注意,禁用数字签名可能会降低系统的安全性。

对于Win10系统特有的问题,比如驱动没有数字签名,可以通过重启电脑并进入系统的安全模式,强制禁用数字签名的方式来解决。这是一种更为深入的技术操作,需要在了解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的前提下谨慎执行。

总的来说,解决ST-LINK Utility在Windows 10 x64位系统上的安装报错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兼容性设置、获取正确版本的安装包、正确安装和更新驱动、以及必要时禁用数字签名策略等多方面因素。建议首先尝试设置兼容性模式,其次确保下载最新版且被社区验证过的安装包,然后按照正确的步骤进行安装和必要的驱动更新。若问题依旧存在,可考虑更深入的技术操作,如禁用数字签名策略,同时应充分意识到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

网友A:
有时,程序在较新版本的Windows系统上可能会遇到兼容性问题。

网友B:
这个软件淘汰了,官方2020年之后没更新了,推荐了另外一个。

网友C:
用keil简单些

网友D:
这是把10年前的文章搬出来了?

早就升级到4.5了,win10哪还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E:
BLUEMICROSYSTEM这个网站上就提供了ST-LINK 3.70的安装包,并且需要用户注意特定的解压和安装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