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 Nucleo-64 测评】基础任务gpio之led

楼主:
pi, gp, LED, IO, GPIO

采用的工具 : stm32cubemx    keil

使用STM32CubeMX生成项目

选择NUCLEO H533RE开发板。其中的选项如下:注意Generate demonstration code前的选项,这个可以使用BSP包的代码。

gpio对应的led:
typedef enum
{
#if defined (USE_NUCLEO_144)
  LED1 = 0,
  LED_GREEN = LED1,
  LED2 = 1,
  LED_YELLOW = LED2,
  LED3 = 2,
  LED_RED = LED3,
#else
  LED2 = 0,
  LED_GREEN = LED2,
#endif /* defined (USE_NUCLEO_144) */
  LED_NBR
} Led_TypeDef;
RCC系统时钟相关配置:

如果有时间可以尝试在vscode中开发,需要安装相关的工具:
STM32CubeCLT 是一个集成了包括GNU C / C++ for Arm工具链可执行文件,GDB调试器和STM32CubeProgrammer(STM32CubeProg)实用程序集合。
安装完成后在安装VScode STM32扩展。STM32扩展还需要C++、Cortex-Debug、等扩展。LinkerScript、GNU Linker Map files、Hex editor等扩展通过安装Cortex-Debug扩展会自动安装

最后的效果我就不上图了,考虑下,还是上个视频吧

上面的是直接ld2的,这个代码是修改main.c后,通过PA6来进行led灯的翻转。
在main开始之前,添加下面代码: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END PTD */
在main函数中,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6,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6,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A,GPIO_PIN_6);
    /* USER CODE BEGIN 3 */
  }

这样也可以通过PA6进行控制

网友A(点评):
虽然很基础,但是动手做了就点个赞

网友B(2024-07-29):
如果在开发过程中遇到 Flash 锁定问题,可以通过设置 BOOT 引脚重新编程。

网友C:
兄弟 点灯太简单了 要弄个定时器点灯

网友D(2024-08-31):
通过 STM32CubeMX 和 Keil 的组合,可以快速生成 STM32 项目的基础代码,并根据实际需求进一步开发和调试应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 STM32CubeMX 和 Keil 的组合,可以快速生成 STM32 项目的基础代码,并根据实际需求进一步开发和调试应 ...

是的,我就是这样慢慢熟悉的

网友A:
来点高级的,点灯审美疲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