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的pwm移相问题

楼主(2024-07-29):
我该如何让pwm占空比和频率不变的情况下,让pwm从0-180°移相啊

网友A:
在你的代码中,添加一个软件延迟来调整PWM信号的相位。你可以在PWM信号生成函数中插入延迟,以实现所需的相位移。

网友A:
用于控制电机、调光等应用的技术,可以使PWM信号在时间上移动,以调节多个PWM信号之间的相位差。

网友B:
可以通过调整PWM信号的起始点或相位偏移来实现。

网友C:
使用相位锁定回路(PLL)

网友D:
如果你的PWM信号的频率为1kHz,相位移180°对应的时间是1ms(周期的一半)。你可以通过设置比较寄存器的初始值,使得PWM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相对于定时器的计数周期提前或延迟。

网友E(2024-08-31):
PWM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由定时器的计数器和比较寄存器控制。

网友E:
为了实现相位移,你需要调整 PWM 信号的起始时间,而不改变其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F:
让pwm从0-180°移相

网友G:
在 STM32F103C8T6 上,你可以利用定时器的 ARR和 CCR来生成 PWM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