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片机U盘程序问题

楼主(2024-07-29):
STM32F105 U盘程序问题 单片机刚上电第一次插入U盘进行读写操作会失败但f_open()函数可以成功f_close()也可以成功,调用f_write()和f_read()会显示底层IO错误A hard error occurred in the low level disk I/O layer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单片机上电必须插拔一次U盘才可以正常调用f_write和f_read函数

f_mount(),f_open(),f_lseek(),f)close()全都没有问题,只有当调用f_write(),和f_read()会显示A hard error occurred in the low level disk I/O layer,但是插拔完一次f_write(),和f_read()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A:
某些U盘在电源上电后,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完成自检或初始化,这可能导致在初始化期间的读写操作失败。

网友B:
虽然 f_mount() 成功,但U盘在第一次插入时可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导致 f_write() 和 f_read() 失败。

网友C:
USB枚举延迟所致?

网友D:
在调用f_mount()之后,加入适当的延时(如几百毫秒到一秒),确保USB设备已经完全枚举和准备好。

网友E:
如果U盘的电源或数据信号在单片机上电时不够稳定,可能会导致首次枚举或通信失败

网友F:
检查电源供应是否稳定,确保USB数据线的质量良好,尝试使用不同的USB线和U盘进行测试。

网友G:
文件系统挂载问题,尽管f_mount()可能返回成功,但实际上文件系统可能还没有完全挂载或准备好。

网友H:
在f_mount()之后,可以尝试通过查询USB设备的状态或使用更详细的调试信息来确认文件系统状态。

网友I:
更新到最新的库版本,或尝试使用不同的库

网友J:
USB主机控制器的初始化是否有误

网友K:
重新检查电路设计,必要时进行修改或优化。

网友L:
尝试使用不同类型的U盘进行测试,看问题是否依旧存在。

网友M(2024-08-31):
在第一次插入 U 盘时,确保 U 盘的初始化和文件系统挂载完成。如果 U 盘的初始化未完全完成,可能会导致读写操作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