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使用SysTick延时,相同的程序下载到不同单片机,现象不同

楼主(2024-07-29):
求助:STM32F107VCT6单片机配25M晶振,使用Systick定时器写了一个延时函数(野火例程)实现LED闪烁,在开发板上实验正常;下载到自己的PCB上,速度变成原来的7-8倍(即延时1s变成了延时7-8s)。
    前后程序未改动,检查硬件也都一样,相同硬件,相同程序,出现不同现象。
求助各位前辈

网友A:
确认 STM32 的系统时钟设置是否正确配置为使用25MHz晶振。

网友B:
检查晶振是否接触良好,没有虚焊或短路现象。

网友C:
可能是晶振电路连接不正确

网友D:
检查自制PCB的电源供应是否稳定,特别是核心电压(如3.3V或5V)的纹波和电压是否在STM32F107的规格范围内。

网友B:
STM32的时钟系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Systick定时器配置问题?

网友F(2024-08-31):
您的问题描述表明,在将代码从开发板移植到自制PCB时,Systick定时器的延时显著变长。这种情况通常涉及到时钟配置或时钟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