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为GD32F103ZET6,想用NOP指令来延时1ms,改怎么做呢?

楼主(2024-07-29):
板子为GD32F103ZET6,想用NOP指令来延时1ms,改怎么做呢?
查了一些帖子,说是用晶振来算机器周期,GD32的板子是108M 这个来算吗

网友A:
使用思源宋体参考或者定时器实现精确延时。

网友B:
1ms干嘛要用_NOP实现,定时器精度达不到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s干嘛要用_NOP实现,定时器精度达不到你要求?

当时可以用定时器中断来实现。当前先简单点实现看看是否满足功能。

网友C:
volatile static uint32_t delay_count;

void system_config(void)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U / 1000U))
    {
        while (1)
            ;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00U);
}

void delay_sw_u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sw_count = count;
    while (sw_count != 0)
    {
        sw_count--;
        for (uint32_t i = 0; i < 19; i++)
            ;
    }
}

void delay_sw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sw_count = count;
    while (sw_count != 0)
    {
        sw_count--;
        for (uint32_t i = 0; i < 24200; i++)
            ;
    }
}

void delay_us(uint32_t count)
{
    delay_count = count;

    while (0U != delay_count)
        ;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delay_count = count * 1000; // ms 比 us 多延时1000倍

    while (0U != delay_count)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 (0U != delay_count)
    {
        delay_count--;
    }
}

网友C:
volatile static uint32_t delay_count;

void system_config(void)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U / 1000U))
    {
        while (1)
            ;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00U);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 (0U != delay_count)
    {
        delay_count--;
    }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delay_count = count * 1000; // ms 比 us 多延时1000倍

    while (0U != delay_count)
        ;
}

别人的工程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latile static uint32_t delay_count;

void system_config(void)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D:
一个nop就是一个机器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nop就是一个机器周期

一个nop执行时间是 1/108M    s,也就是说1s要执行108M个nop,我这么写了下:当传入是1时,实际执行时间感觉大于1s,都大概到1.8s了。。。不知道是不是按照108M主频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nop执行时间是 1/108M    s,也就是说1s要执行108M个nop,我这么写了下:当传入是1时,实际执行时间感 ...

牛掰,怎么计时的,执行时间感觉大于1s,怎么感觉的?

网友E:
建议使用嘀嗒时钟进行问题解决,因为NOP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掰,怎么计时的,执行时间感觉大于1s,怎么感觉的?

    while(1)
    {
        BusyDelayS(1);
        printf("lazy\r\n");
    }
单片机给串口助手发消息,串口助手软件收到的消息被打出来了(串口助手加了时间戳)

[2024-07-31 17:59:55.981]
RX:lazy

[2024-07-31 17:59:57.853]
RX:lazy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s干嘛要用_NOP实现,定时器精度达不到你要求?

还有一点,systick是靠中断实现的,要切换上下文,nop不需要切换上下文。当前nop不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systick是靠中断实现的,要切换上下文,nop不需要切换上下文。当前nop不准 ...

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latile static uint32_t delay_count;

void system_config(void)

需要用哪个管脚初始化吗?

网友F(2024-08-31):
对于 GD32F103ZET6 这款芯片,其主频是 108 MHz。

网友G(2024-09-30):
对于SWD或JTAG信号线,可以适当增加上拉电阻以提高信号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H:
你提到的两点方法非常有效,调试器与MCU之间使用屏蔽线可以降低外界干扰,改善信号质量,尤其是在电磁干扰较强的环境中。

网友I:
最好用是用systic 来延时,精确一些。

网友J:
NOP指令在每个时钟周期执行,通常会产生1个时钟周期的延时。72MHz时钟下,NOP执行1次约为13.89纳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