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手求教,反激开关电源可以做输入DC60—80V,输出24V,6A的功率吗

楼主(2024-07-29):
老师让用反激做一个开关电源,输入DC60V——80V,输出24V,6A。我是第一次做,用传统的反激拓扑和UC3842可以做吗?我按照别人220交流的电路图(直接去掉整流部分,然后改了一下启动电阻等参数)做出来最大电流只有1A,再大的话mos管就烧了。我看网上说反激不适合做大功率的。
我这个能否行得通呢?行得通的话为什么带不动大负载呢,是因为变压器设计问题还是什么其他问题呢?
真心求教

网友A:
24V,6A 功率不算大,只是输入电压相对220Vac输入低点,至于MOS烧了是有其他问题,不是功率大了。是不是直接用了 “别人220交流的电路图”
的输出变压器参数 ?

楼主(点评):
是的是的,我现在直接用了别人220的变压器,所以说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先学习一下反激变压器的设计,自己设计出一个能满足60-80DC输入,输出24V,6A的变压器?

网友A:
是的,要设计个符合要求的变压器,有几个正规的芯片厂都有设计软件,输上参数就可输出数据,可以搜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