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笙泉U2+串口 ISP Code

楼主(2024-07-29):
笙泉半导体的新型号芯片默认内置了一种称为U2+串口 ISP(In-System Programming)代码的功能。这种ISP代码具有同时支持第一种和第二种ISP代码的特点,从而使得用户可以灵活地使用不同的ISP配套软件和烧写板进行编程和更新。以下是详细的介绍和使用指南。

1. 支持的型号
目前,具有U2+串口 ISP Code的笙泉芯片型号包括:

MG103
MA807
MA805
MPC82FE216
MG87FEL04
2. ISP Code的特点
双重兼容性:同时支持第一种和第二种ISP代码,使用户可以选择适合的ISP工具和软件。
灵活性:能够兼容多种烧写板和软件,方便在不同环境中使用。
3. 使用指南
1. 准备工具
开发板:支持上述芯片型号的开发板。
ISP烧写工具:兼容第一种或第二种ISP代码的软件和烧写板。
串口线:用于连接开发板和计算机。
2. 连接硬件
将开发板通过串口线连接到计算机。
确保开发板上的芯片与计算机正确通信,可以使用串口调试工具进行初步测试。
3. 配置软件
第一种ISP代码配套软件:如笙泉官方的ISP工具。
第二种ISP代码配套软件:如常用的第三方ISP工具。
4. 烧写固件
选择配套软件:根据需求选择第一种或第二种ISP代码配套的软件。
加载固件文件:在ISP软件中加载需要烧写的固件文件(通常为HEX或BIN格式)。
配置烧写参数:根据芯片规格手册配置相应的烧写参数,如波特率、目标芯片型号等。
开始烧写:点击“开始烧写”按钮,启动固件烧写过程。等待烧写完成,确保没有错误提示。
5. 验证烧写
读取验证:烧写完成后,可以使用ISP软件的读取功能,读取芯片中的数据进行验证。
功能测试:将开发板连接到目标系统,进行实际功能测试,确保固件正常运行。
4. 常见问题及解决
连接问题:如果计算机无法识别开发板,检查串口连接是否稳定,确认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
烧写失败:检查烧写参数是否正确,确保使用的ISP软件版本兼容当前芯片。
功能异常:烧写成功但芯片功能异常时,重新检查固件文件,确保固件正确无误。
5. 结论
笙泉U2+串口 ISP Code为开发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灵活性。通过支持两种不同的ISP代码,用户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工具和方法进行芯片编程和更新。这种双重兼容性大大简化了开发和维护过程,提高了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