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linux效率

楼主(2024-07-29):
Linux效率非常低
   本人近日使用MP135的SPI外扩一篇AD7606,MP135使用Linux系统,计划采集AD数据后进行一些波形显示。 方案中根据iio:device 使用ADC的循环连续模式。
  但是问题是:一次转换后读取数据需要多达95us,这个时间没有包含ADC转换时间。  然而一片F429跑FreeRTOS转换后读取数据只要12.3us , 这样Linux系统下,AD的性能完全使用不出来。  导致方案失败。是不是有别的可以解决的方案?

网友A:
可能是硬件资源不足,升级CPU或增加CPU核心数,以提高处理能力。

网友B:
优化内存使用,减少内存泄漏和内存碎片。

网友C:
升级硬盘为SSD(固态硬盘),提高读写速度。

网友D:
系统配置不当

网友E:
进程和线程管理不当

网友F:
调整网卡缓冲区大小,提高网络吞吐量和响应速度。
使用高性能的网卡和交换机设备。
配置网络QoS策略,合理分配带宽资源。

网友G:
优化网络传输协议和策略,减少数据传输延迟和丢包。

网友H:
可能是命令或应用程序本身问题

网友I:
优化应用程序的代码和逻辑,提高执行效率。

网友J:
根据系统监控结果定期进行系统调优。
清理不必要的文件和日志,释放系统资源。

楼主:
ADC-BUSY脚在转换完成后,向内核发出中断,内核收到中断后发起读数据,Linux从收到中断到执行中断,差不多40us,跟踪linux硬件驱动程序,在收到BUSY脚中断后,先判断一些状态,比如buffer是否启动等,然后再次发出一个虚拟中断,应该时触发buffer的操作,然后在第二次中断中才读数据,为了统一接口,浪费了大量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硬件资源不足,升级CPU或增加CPU核心数,以提高处理能力。

现在GPU频率是1G,在嵌入式系统里已经是很高性能了。linux响应中断的效率比较低,延时很大,可能不适用于周期性高频中断应用中。

网友K:
找到原因就可以想办法优化了,包括优化驱动中的中断处理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找到原因就可以想办法优化了,包括优化驱动中的中断处理流程。

暂时还没这个能力,Linux对于ADC有统一的iio规范,如果能直接操作SPI,可能效率就高了。

网友L:
MP135本身性能跑不动Linux...

网友M:
引用 楼主:
ADC-BUSY脚在转换完成后,向内核发出中断,内核收到中断后发起读数据,Linux从收到中断到执行中断,差不多4 ...

adc 没必要用中断的后半部. 直接读取了 spi 可以快一些.
还有一个 linux 不应该中断太多. 看能不能用 dma 来处理, 然后中断处理一批数据.

网友N:
请问:跑linux需要的最小内存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M:
adc 没必要用中断的后半部. 直接读取了 spi 可以快一些.
还有一个 linux 不应该中断太多. 看能不能用 dm ...

这个是按照iio:device来的   驱动程序应该是ADI写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按照iio:device来的   驱动程序应该是ADI写的

所有的通道均能以高达 200 kSPS 的速率进行采样

5us, 你可以使用mp135 附带的 m4 的处理器进行实时读取.
我看 iio 驱动没找到 dma 方式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所有的通道均能以高达 200 kSPS 的速率进行采样

5us, 你可以使用mp135 附带的 m4 的处理器进行实时读取. ...

现在就是在换这种方式,正在寻找M4与MP135的通讯方式,一个是SPI  一个是USB-CDC,后者的速率可能难提升。

网友M: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在换这种方式,正在寻找M4与MP135的通讯方式,一个是SPI  一个是USB-CDC,后者的速率可能难提升。 ...

片内直接共享内存. 要多快有多快.

网友O:
MP135使用Linux系统,计划采集AD数据后进行一些波形显示

网友P(2024-08-29):
提高 Linux 系统的效率涉及多个方面,包括系统性能优化、资源管理、服务配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