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一下自己写汇编转机器码工具

楼主(2024-07-29):
请教一下,手上有个国产IC,只能支持汇编,软件功能烂得扶不上墙。目前自己用C语言写了个想代替原厂的,(因为原厂的IC硬件性能很牛X,软件真的是屎)只写好了两条附值指令,然后在处理跳转时发现在处理标签和变量时,不好处理。请问有大佬有相关方面的介绍吗?

楼主:
我目前的问题是,汇编指令的截断取出己经是处理好了,就是能分析出是什么指令,数值也做了十六进制,二进制,十进制的支持。但Lable和Var涉及到二次截断问题(名字是我自己取,大概理解的意思),主要是想问有什么开发环境能让我省去这部分工作吗?

网友A:
直接一步到位
用 LLVM 搞一个编译器得了

网友B:
同意楼上小i哥的llvm+clang一步到位。
以前用台湾产的某SOC,也是汇编的,后来移植个编译器,移植个rom-monitor可以单步执行,调试的速度直接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一步到位
用 LLVM 搞一个编译器得了

谢了,有个方向就好干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小i哥的llvm+clang一步到位。
以前用台湾产的某SOC,也是汇编的,后来移植个编译器,移植个rom-mon ...

我都是用keil 虽然不知道是啥工具 先学习一下

网友D:
可以用开源的汇编修改,LLVM自然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