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配置HC89F160X系列单片机的UART通信

楼主(2024-07-30):
示例代码,用于配置HC89F160X系列单片机的UART通信:

c

#include <reg52.h>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配置串口为模式1(8位UART)
    TMOD = 0x20; // 配置定时器1为模式2(8位自动重装模式)
    TH1 = 0xFD; // 设置波特率为9600,假设晶振频率为11.0592MHz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TI = 1; // 设置发送中断标志
}

void UART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SBUF = byte; // 将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
    while (TI == 0); //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
}

void main(void)
{
    UART_Init(); // 初始化UART
    while (1)
    {
        UART_SendByte('H'); // 发送字符'H'
        UART_SendByte('e'); // 发送字符'e'
        UART_SendByte('l'); // 发送字符'l'
        UART_SendByte('l'); // 发送字符'l'
        UART_SendByte('o'); // 发送字符'o'
        UART_SendByte('\n'); // 发送换行符
    }
}

网友A:
时钟不需要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