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初始化系统时钟的函数

楼主(2024-07-30):
void Clock_Init(void)
{
    // 启用外部高速晶振 (HSE)
    RCC->CTRL |= RCC_CTRL_HSEEN;
    // 等待 HSE 稳定
    while (!(RCC->CTRL & RCC_CTRL_HSERDY));

    // 配置系统时钟源为 HSE
    RCC->CFG = (RCC->CFG & ~RCC_CFG_SW) | RCC_CFG_SW_HSE;

    // 配置其他时钟源和分频器(根据具体需求调整)
    // ...
}

此函数启用外部高速晶振,并等待其稳定,然后配置系统时钟源为HSE。

网友A:
只切换,不用倍频吗

网友B(2025-01-31):
配置系统时钟源为H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