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嵌入式代码如何写才容易维护?

楼主(2024-07-30):
1、面向对象的 C

面向对象的语言更接近人的思维方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代码的复杂性,同时提高了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传统的 C 代码同样可以设计出比较易读,易维护,复杂度较低的优美代码,本文将通过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2、基础知识

2.1 结构体
除了提供基本数据类型外,C 语言还提供给用户自己定制数据类型的能力,那就是结构体,在 C 语言中,你可以用结构体来表示任何实体。结构体正是面向对象语言中的类的概念的雏形,比如:

  1. typedef struct{
  2.     float x;
  3.     float y;
  4. }Point;

定义了一个平面坐标系中的一个点,点中有两个域,x 坐标和 y 坐标。
结构体中的域称为结构体的成员。结构体中的数据类型可以是简单数据类型,也可以是其他的结构体,甚至结构体本身还可以嵌套,比如,一个标准的链表结构可以进行如下定义:

typedef struct node{
    void *data;// 数据指针
    int dataLength;// 数据长度
    struct node *next;// 指向下一个节点
}Node;

可以看到,结构体 node 中的 next 指针的类型又是 node 类型。
2.2 函数指针
指针是 C 语言的灵魂,是 C 比其他语言更灵活,更强大的地方。所以学习 C 语言必须很好的掌握指针。函数指针,即指向函数在内存映射中的首地址的指针,通过函数指针,可以将函数作为参数传递给另一个函数,并在适当的时候调用,从而实现异步通信等功能。
比如, UNIX/Linux 系统中的信号注册函数,其原型如下:

  1. void (*signal(int signo,void (*func)(int))) (int)

使用的时候,需要自己在外部定义一个信号处理函数 (signal handler), 然后使用 signal(sigNo, handler) 将处理程序注册在进程上,当信号发生时,进程就可以回调信号处理函数。
2.3 将函数指针作为结构体的成员
正如前面提到的,结构体的成员可以是简单的数据结构,也可以是其他的结构体,当然,也可以是指针。当将函数指针作为结构体的成员,并且这些函数只用来操作本结构体中的数据时,就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实体,这个实体中既有数据,也有对数据的操作,这样自然就可以引出类(class)的概念。

楼主:
3、面向对象语言的特性

一般而言,继承,封装和多态被认为是面向对象语言所必须支持的三种特征,也正是通过这三种特征才可以体现出面向对象在哪些方面优于面向过程。
由于语言开发商的宣传或其他的各种原因,使的表面上面向对象的思想要通过语言为载体而得以实现,然而实际上,面向对象是一种软件设计思想,完全是可以与具体实现无关的。
虽然如此,但是不可否认,这些所谓的纯面向对象的语言,在其代码的可读性以及与人的自然思维的匹配方面,比面向过程的语言要好的多。
3.1 语言层次的面向对象
我们一般要描述一个对象,一般需要描述这个对象的一些属性,比如盒子(box) 是一个实体,它有 6 个面,有颜色,重量,是否为空等属性,并且可以放东西进去,可以取东西出来。
在面向对象的语言中,通常将这样的对象抽象成一个类 (class):
class Box{
    clolr color;
    int weight;
    boolean empty;

    put(something);
    something get();
}

对盒子进行操作时,可以做一下动作:
  1. Box.put(cake);
  2. Box.get();// 取到某个东西,从盒子中。

而面向过程的语言中,通常是将实体传递给一个贯穿全局的函数来进行的,同样以 Box 为例,对 Box 进行操作时,往往是这样:
Put(Box, cake);// 将一个蛋糕放到盒子中
Get(Box);// 从盒子中取出某个东西来
而显然,第一种代码形式更符合常理,所以面向对象的语言大都提供这种语言层面的细节的支持,使得代码的可读性,可理解性大大增加。
C 语言,作为一个灵活而简单的语言,我们完全可以通过 C 提供的简单机制,实现这样的比较优美的代码形式。

楼主:
4、C语言的面向对象

如前所说,面向对象是一种软件设计的思想,是语言无关的。在本节中,我举一个链表(list)的例子来说明如何在 C 语言中的设计出有面向对象风格的代码。
4.1 定义接口
接口是面向对象语言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接口只对外部承诺实现该接口的实体可以完成什么样的功能,但是不暴露实现的方式。这样的好处是,实现者可以在不接触接口使用者的代码的情况下,对实现进行调整。
我们来看看链表的接口定义:
#ifndef _ILIST_H
#define   _ILIST_H

// 定义链表中的节点结构
typedef struct node{
    void *data;
    struct node *next;
}Node;

// 定义链表结构
typedef struct list{
    struct list *_this;
    Node *head;
    int size;
    void (*insert)(void *node);// 函数指针
    void (*drop)(void *node);
    void (*clear)();
    int (*getSize)();
    void* (*get)(int index);
    void (*print)();
}List;

void insert(void *node);
void drop(void *node);
void clear();
int getSize();
void* get(int index);
void print();

#endif   /* _ILIST_H */

IList 接口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对于一个 list 实体 ( 也就是对象 ) 来说,可以在其上进行 insert, drop, clear, getSize, get(index) 以及 print 等操作。

4.2 接口的实现
构造方法:

Node *node = NULL;
List *list = NULL;

void insert(void *node);
void drop(void *node);
void clear();
int getSize();
void print();
void* get(int index);

List *ListConstruction(){
    list = (List*)malloc(sizeof(List));
    node = (Node*)malloc(sizeof(Node));
    list->head = node;
    list->insert = insert;// 将 insert 函数实现注册在 list 实体上
    list->drop = drop;
    list->clear = clear;
    list->size = 0;
    list->getSize = getSize;
    list->get = get;
    list->print = print;
    list->_this = list;// 用 _this 指针将 list 本身保存起来

    return (List*)list;
}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 _ this 指针,_this 指针可以保证外部对 list 的操作映射到对 _this 的操作上,从而使得代码得到简化。

// 将一个 node 插入到一个 list 对象上
void insert(void *node){
    Node *current = (Node*)malloc(sizeof(Node));

    current->data = node;
    current->next = list->_this->head->next;
    list->_this->head->next = current;
    (list->_this->size)++;
}

// 删除一个指定的节点 node
void drop(void *node){
    Node *t = list->_this->head;
    Node *d = NULL;
    int i = 0;
    for(i;i < list->_this->size;i++){
        d = list->_this->head->next;
        if(d->data == ((Node*)node)->data){
            list->_this->head->next = d->next;
            free(d);
            (list->_this->size)--;
            break;
        }else{
            list->_this->head = list->_this->head->next;
        }
    }
    list->_this->head = t;
}

其他的实现代码可以参看下载部分,这里限于篇幅就不再意义列举出来。

楼主:
5、测试

5.1 测试代码
好了,前面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暴露给使用者的 API 可以尽量的简洁,优美,现在到测试的时候了,测试代码: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List *list = (List*)ListConstruction();// 构造一个新的链表

// 插入一些值做测试
    list->insert("Apple");
    list->insert("Borland");
    list->insert("Cisco");
    list->insert("Dell");
    list->insert("Electrolux");
    list->insert("FireFox");
    list->insert("Google");

    list->print();// 打印整个列表

    printf("list size = %d\n",list->getSize());

    Node node;
    node.data = "Electrolux";
    node.next = NULL;
    list->drop(&node);// 删除一个节点

    node.data = "Cisco";
    node.next = NULL;
    list->drop(&node);// 删除另一个节点

    list->print();// 再次打印
    printf("list size = %d\n",list->getSize());
    list->clear();// 清空列表

    return 0;
}

运行结果:

6、结束语

C 语言所诞生的UNIX平台提倡这样一种设计哲学:尽量进行简单的设计,让使用者如同搭积木一样的将这些简单的工具连接成强大的,完整的应用。

应该说,C 比较好的继承了这一点,C 语言非常简洁,非常强大,而由于 C 语言诞生的比较早,当时的面向对象的思想还不成熟,所以出现了大量的过程式的 C 应用,从而给人们一种 C 语言是面向过程的语言的错觉,其实 C 只是提供了一些简单,强大而通用的能力,至于你想将其搭成什么样的积木,则全靠你自己了。

网友A:
将代码分解成独立的模块,每个模块负责一个特定的功能。这样可以在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情况下独立开发和测试各个模块。

网友B:
模块化:将代码分成独立的模块或函数,每个模块负责一个具体的功能。
层次化:设计软件时采用分层架构,比如将硬件抽象层、业务逻辑层和用户界面层分开。

网友C:
将代码分解为小的、可管理的函数。这可以使代码更易于理解和维护。

网友D:
使用有意义的变量名和函数名。这可以帮助其他开发者理解你的代码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

网友E:
不断学习行业内的最佳实践,并将其应用到你的代码中。

网友F:
合理处理异常和错误情况,确保系统在遇到异常时能够优雅地降级或恢复。

网友G:
首先得从顶层设计一个优秀的嵌入式软件架构

网友H:
避免使用全局变量。全局变量可以导致代码难以理解和调试。

网友I:
使用描述性的变量和函数名,以便于理解代码的目的和工作方式。

网友J:
进行定期的代码审查。这可以帮助发现和修复潜在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提高代码的质量。

网友K:
合理使用设计模式来解决常见的设计问题,提高代码的可重用性和可扩展性。

网友:
尽量使用标准库和API,以减少依赖和提高代码的可移植性。

网友L:
尽量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因为它们会增加代码的耦合度,使代码更难理解和维护。

网友M:
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将功能划分到不同的函数和文件中。
保持函数的规模适中,避免过长和过于复杂的函数。

网友N:
编写单元测试用例来验证每个模块的功能。这有助于确保代码的正确性,并且在修改代码时可以快速检测到回归错误。

网友O:
反复审查代码减少bug,尤其是致命bug,比如极力避免内存读写越界(OOB)。

网友P:
在关键的函数、结构体、变量等地方添加详细的注释,解释其用途、输入输出、特殊情况等。
对于复杂的算法或逻辑,使用注释逐步解释其工作流程。

网友:
遵循一致的代码格式和编程风格,使得代码易于阅读和理解。

网友Q:
保持代码的整洁和有序。使用缩进和空格来组织你的代码,使其易于阅读和理解。

网友R:
使用合理的目录结构和命名规范来组织代码文件。
在代码中添加必要的注释,特别是复杂的逻辑或算法部分。
遵循一致的编码风格,包括缩进、命名约定、括号使用等。

网友S:
为复杂的代码段和算法编写注释,解释它们的作用和实现方式。此外,编写文档说明模块的接口和使用方法。

网友T:
选择具有描述性的变量名和函数名,让人能够从名称大致了解其用途。
遵循一致的命名约定,例如驼峰命名法或下划线命名法。

网友U:
采用一致的命名规则、代码格式和注释风格。这有助于其他开发者理解代码,减少误解和错误。

网友H:
尽可能使用经过验证的库和框架,而不是从头开始编写所有代码。这样可以减少错误,提高代码质量。

网友V:
在保证代码清晰易懂的前提下进行性能优化。避免过早优化,因为它可能导致代码难以理解和维护。

网友S:
尽管C语言不是一门纯粹的面向对象语言,但你可以采用OOP的原则来组织代码,比如使用结构体模拟类和对象,以及封装数据和函数。

网友W:
使用注释来解释复杂的代码段。这可以帮助其他开发者理解你的代码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R:
定期进行代码审查,让其他开发者检查你的代码,提供反馈和改进建议。

网友X:
使用Git等版本控制系统来跟踪代码的变更,便于协作开发和回溯问题。

网友Y:
编写可重用的函数和模块,避免重复代码。这不仅减少了代码量,也使得未来的修改和维护更加简单。

网友A:
定期审查代码,对复杂或难以理解的部分进行重构和优化。

网友Z:
将系统划分为多个模块,每个模块负责一个特定的功能或一组相关的功能。
使用清晰的接口定义模块之间的交互,这有助于隔离变化,使得修改或更新单个模块时不会影响到其他部分。

网友AA:
将代码分解成独立的模块或函数,每个模块负责一个特定的任务。这样可以降低代码的复杂性,便于测试和调试。

网友S:
避免不必要的复杂性和冗余代码。简洁的代码更容易理解和维护。

网友E:
利用函数、库和现有的框架来避免重复编写相同的代码。
封装常用的功能,例如硬件访问、数据处理等,以提高代码的可重用性。

网友AB:
在保证功能正确的前提下,对关键代码段进行性能优化。
使用适当的算法和数据结构来减少计算量和内存占用。
避免不必要的资源分配和释放,特别是在内存和处理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网友AC:
合理管理内存和其他资源,避免内存泄漏和资源浪费。使用静态分析工具可以帮助发现潜在的资源管理问题。

网友AD:
编写详细的用户手册和开发文档,说明如何使用和维护系统。
包括系统架构、模块功能、接口说明、错误代码表等内容。

网友AE:
高内聚低耦合

网友AF:
编程之道——高内聚低耦合,还得加上写备注

网友AG:
保持你的代码整洁有序。

网友AH:
首先最基本的代码规范要遵循,其次就是一开始需要一个顶层的架构设计。

网友AI(2024-09-02):
为复杂的代码片段和算法编写注释,解释它们的作用和实现。此外,记录模块的接口和用法。,

网友AJ:
优化性能,同时确保代码清晰易懂。避免过早优化,因为这会使代码难以理解和维护。

网友AK:
采用模块化设计,将功能分为不同的功能和文件。,保持函数大小适中,避免函数太长太复杂。

网友AL:
将代码分解成独立的模块或功能,每个模块或功能负责一项特定的任务。这降低了代码的复杂性,方便了测试和调试。

网友AM:
嵌入式代码要易于维护,应遵守以下原则:模块化设计、清晰注释、规范命名、版本控制、测试验证。代码简洁,避免冗余。

网友AN:
适当处理异常和错误情况,以确保系统在遇到异常时能够正常降级或恢复。

网友AO:
通常做三层代码分离,

网友AP:
模块化设计思想非常不错

网友AQ:
面向对象的语言更接近人的思维方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代码的复杂性

网友AO:
分层设计,底层兼容,设计兼容代码

网友AR:
嵌入式代码维护很重要

网友AS(2024-10-06):
将代码分解成小的、易管理的功能。这使得代码更容易理解和维护。

网友AT:
定期进行代码评审。这有助于识别和修复潜在的问题,同时也提高了代码的质量。

网友AU:
尽可能使用标准库和API,以减少依赖性,提高代码可移植性。

网友AV:
模块化的设计理念非常好

网友AW:
面向对象的语言更接近人们的思维方式,并大大降低了代码的复杂性

网友AX:
做了20多年代码。一开始是自己玩、走野路子,后来做外包的时候,甲方要求做各种文档,代码要加注释,当时很有些抵触。后来随着阅历增加,发现模块化、注释、各种文档,其实还是有很大好处的。特别是在代码升级的时候,有注释、文档,后续的对应会很方便。而模块化的好处,也让后期维护变得容易。

网友AY:
分层设计、底层兼容性、设计兼容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