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外接信号输入设计参考

楼主(2024-07-30):
1、R3上拉电阻  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维持在不被触发的状态或是触发后回到原状态。(如果外接的连接线比较长,芯片内部上拉能力比较弱,则建议加上。平时通信距离不长,有内部上拉则可以省略)

2、C2电容 防止高频信号干扰。(注意,如果输入频率信号比较大,C2容值要对应减少,或者直接省略C2)

3、R4限流电阻 保护IO口 防止过流过高电压烧坏IO口,对静电或者一些高压脉冲有吸收作用。(个人建议加上)

4、D2 ESD二极管 静电保护二极管,防止静电干扰或者损坏IO口。(这个根据PCB的成本及防护级别要求来决定添加与否)

网友A:
对静电或者一些高压脉冲有吸收作用。

网友A:
防止静电干扰或者损坏IO口。

网友B:
当只用一个GPIO控制多个器件时,也可以加入MOS管用来隔离,防止被控制器件信号倒灌影响其他器件。

网友C:
这个设计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D(2024-10-30):
外界信号需要做好保护措施

网友E:
R3上拉电阻  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

网友F:
C2电容 防止高频信号干扰。

网友G:
R4限流电阻 保护IO口 防止过流过高电压烧坏IO口

网友H:
加过流过压保护

网友I:
电路简洁,看着舒服。学习了。

网友J(2024-12-02):
雷达传感器在汽车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在 驾驶辅助系统 和 安全系统 上。英飞凌提供的高精度雷达传感器能够实现实时环境感知,为多种自动化驾驶功能提供支持。

网友J:
雷达传感器通过实时监测前方的车辆、障碍物以及行人等目标,当检测到可能发生碰撞时,系统会立即激活制动器,帮助驾驶员避免或减轻碰撞。

网友J:
雷达传感器帮助车辆实时监测前方交通情况,自动调整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从而提升驾驶安全性和舒适性。该系统在高速公路上尤其有效,能够减少驾驶员的疲劳。

网友J:
利用雷达传感器检测车辆的盲区,提供警报给驾驶员,防止在变道时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

网友J:
雷达传感器用于车载泊车辅助系统,帮助驾驶员精准地感知周围障碍物,提供自动泊车支持。

网友K(2025-04-30):
由于信号线较长时可能会引入噪声和电磁干扰,内部的上拉电阻可能不足以有效拉高电平,此时需要增加外部的上拉电阻。

网友K:
通常,上拉电阻的值可以选择 10kΩ 到 100kΩ,具体值根据信号的特性和所用的外设的驱动能力来调整。

网友L(2025-05-30):
很经典的电流,有滤波,有保护

网友M(2025-06-29):
使用上拉电阻将不确定的信号钳位在高电平,使其维持在不被触发的状态或是触发后回到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