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指针加减运算的bug避坑

楼主(2024-07-30):
**指针的加减运算是特殊的。**下面的代码运行在32位ARM架构上,执行之后,a和p的值分别是多少?

  1. int a=1;
  2. int *p=(int *)0x00001000;
  3. a=a+1;
  4. p=p+1;

对于a的值很容判断出结果为2,但是p的结果却是0x00001004。指针p加1后,p的值增加了4,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指针做加减运算时是以指针的数据类型为单位。p+1实际上是按照公式p+1*sizeof(int)来计算的。不理解这一点,在使用指针直接操作数据时极易犯错。

某项目使用下面代码对连续RAM初始化零操作,但运行发现有些RAM并没有被真正清零。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由于pRAMaddr是一个无符号int型指针变量,所以pRAMaddr+=4代码其实使pRAMaddr偏移了4*sizeof(int)=16个字节,所以每执行一次for循环,会使变量pRAMaddr偏移16个字节空间,但只有4字节空间被初始化为零。其它的12字节数据的内容,在大多数架构处理器中都会是随机数。

网友A(2025-03-19):
指针加减运算可能导致访问超出分配内存的范围,引发未定义行为(如段错误、数据损坏等)。

网友B:
数组名在表达式中会退化为指针,可能导致误解

网友C:
一般来说,指针加减运算的步长取决于指针的类型。如果忽略类型,可能导致地址计算错误。

网友D:
其实指针和整数直接相加可能导致地址计算错误

网友E:
有个这个问题,比如说指针减法的结果是两个指针之间的元素个数,而不是字节数。

网友F:
对空指针或野指针进行加减运算会导致未定义行为

网友G:
多级指针(如 int**)的加减运算容易混淆。

网友H:
结构体指针的加减运算可能引发对齐问题。

网友I:
动态分配的内存可能在使用指针运算时越界。

网友J:
函数参数中的指针运算可能导致误解。

网友K:
在32位ARM架构上,指针加减运算时的行为与数据类型的大小密切相关。

网友L:
指针加减整数时,偏移量是 n * sizeof(类型) 字节。

网友M:
在使用指针之前,应该始终检查它是否为NULL。这可以通过if语句或断言来实现。

网友N:
指针加一是按照位数来算的。

网友O:
数组名退化为指针,但指针运算可能破坏数组语义

网友P:
在释放内存后,将指针设置为NULL,以避免野指针的产生。

网友Q:
指针减法的结果是两个指针之间相隔的元素数量,而不是字节。

网友R:
指针运算超出数组范围,导致未定义行为。

网友S:
指针加减运算的结果取决于指针所指向的数据类型。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可能会导致错误的计算结果。

网友T:
所以指针操作一定要千万注意,再注意。

网友O:
数组作为函数参数退化为指针,失去长度信息。

网友U:
避免将指针强制转换为不兼容的类型。

网友V:
当指针指向数组元素时,加减运算后应确保指针没有超出数组的有效范围。超出数组边界会导致未定义行为,可能会导致程序崩溃或数据损坏。

网友W:
初始化指针为 NULL,释放后立即置空

网友M:
不能对空指针执行加减运算,因为空指针不指向任何有效的内存地址,对其进行加减运算会引发未定义行为。

网友X:
直接对指针做整数加减可能导致非法地址。

网友Y:
使用未初始化的指针进行加减运算会导致未定义的行为

网友Z:
指针的加减运算所跨越的内存大小由指针的类型决定。对于 int 类型的指针,加 1 意味着指针向后移动 sizeof(int) 字节;对于 char 类型的指针,加 1 则只移动 1 字节。

网友AA:
在进行指针加减运算时,必须确保结果指针仍然指向有效的内存区域。这通常需要程序员手动检查指针的值是否在合法范围内。

网友W:
始终确保指针在合法范围内,避免越界。

网友AB:
始终明确指针类型,避免不同类型指针混用。

网友AC:
进行指针加减时要确保结果指针仍然指向有效的内存区域,避免指针溢出导致的未定义行为。

网友AD:
初始化指针为NULL,释放后置空,避免对无效指针运算

网友AE:
对指针进行加减运算时,要保证不会访问到数组之外的内存区域。一旦发生越界访问,就可能引发未定义行为,像程序崩溃、数据损坏这类问题。

网友AF:
对语法基础知识掌握不牢靠的话很容易犯错

网友AG:
指针相减得到的是元素个数,而不是字节

网友AH:
当对两个指针进行减法运算时,必须确保这两个指针指向同一个数组或内存块。否则,结果将是未定义的。

网友AI:
多级指针操作需明确层级

网友Z:
在使用指针之前,务必将其初始化为一个合法的内存地址,可以通过赋值为NULL或指向一个有效的变量来实现。

网友AJ:
使用前检查指针是否为NULL。

网友AK:
避免强制类型转换,优先使用相同类型指针运算

网友V:
尽量使用智能指针来代替原始指针,以减少内存泄漏和其他与指针相关的问题。

网友AL:
优先使用指针算术而非强制转换

网友AM:
避免对空指针进行加减运算,这会导致未定义行为。

网友AE:
指针加减运算得出的结果必须是指向有效内存区域的指针。若结果指针指向无效内存,对其进行解引用操作就会引发未定义行为。

网友:
可能读取/修改其他内存区域,导致程序崩溃或安全漏洞。

网友AN:
对未初始化或已释放的指针运算导致崩溃。

网友AO:
指针加减要考虑类型,步长不同,乱加减会错地址。

网友Y:
在使用智能指针时,应避免循环引用。循环引用会导致内存泄露。

网友AJ:
野指针是指指向已释放内存或者未初始化内存的指针。使用野指针进行加减运算会导致未定义的行为。

网友AP(2025-04-18):
在进行指针算术运算时,要确保充分理解指针的类型和所指向的数据结构,以避免错误的计算。

网友W:
指针加减运算可能导致指针超出其原本指向的内存范围,从而访问非法内存。

网友AQ:
在使用智能指针时,了解其所有权语义至关重要。

网友AR:
指针操作容易混淆,注意区分地址与值

网友AS:
数组名指向数组首地址,使用时要当心,直接加减可能导致越界,破坏数组。

网友AT: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