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基于stm32f4的智能门锁

楼主(2024-07-30):
项目背景
在消费升级渗透在各个领域的今天,国民消费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家居行业也是如此。现今,越来越多的智能家居产品出现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智能照明、智能窗帘、智能扫地机器人等各种智能产品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智能门锁作为智能家居中重要的一环,也成为消费者家居智能化的重要选择。智能相比市面的机械门锁更加安全、更智能、更人性化而得到市场的认可,在智能门锁行业里,不少世界500强企业也在智能门锁上进行产品布局,像中国小米公司就生产智能门锁,致力打造智慧家庭,市场智能门锁能够支持五种解锁方式,支持指纹、手机、门禁门、按键密码、钥匙解锁功能。可以说是智能家庭必不可少的成员。

项目功能要求
1、可通过指纹模块增删查改家庭成员的指纹信息,增删查改是否成功的相关信息显示在OLED屏幕上
2、在指纹匹配过程中,如果采集的指纹与指纹模块库相匹配,OLED显示匹配成功,并转动步进电机一圈
3、可通过按键设定智能门锁密码,密码可设置为两个(密码六位),如果匹配两个中的一个成功,即可开锁,也可通过按键修改密码,所有的操作过程显示于OLED中
4、实现RFID与手机解锁(蓝牙解锁)
5、扩展:虚位密码解锁(虚位密码:自己百度)

项目所用到的主要技术:
1、IIC协议、SPI协议、串口协议
2、外部flash驱动、SD卡驱动
3、FTAFS文件系统
4、RTC实时时钟

楼主:
元件准备
1、步进电机(带驱动模块)
型号:28BYJ4+ULN2003

楼主:
4X4矩阵按键

楼主:
指纹模块AS608(串口控制

楼主:
0.96寸OLED显示屏(IIC)
型号:7针

楼主:
蓝牙模块HC-05

楼主:
主控芯片STM32F407ZGT6
型号:普中最小系统板

楼主:
RFID RC522 射频模块(带一张卡片) 杜邦线

楼主:
项目设计
(一)原理图设计

楼主:
项目所用到的主要技术:
1、IIC协议、SPI协议、串口协议
2、外部flash驱动、SD卡驱动
3、FTAFS文件系统
4、RTC实时时钟

楼主:
硬件设计
根据原理图连接好硬件电路

楼主:
程序设计
由于代码过长只展示部分代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sram.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fontupd.h"
#include "text.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button4_4.h"
#include "AS608.h"
#include "walkmotor.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rtc.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stmflash.h"

#define usart2_baund  57600//串口2波特率,根据指纹模块波特率更改

//要写入到STM32 FLASH的字符串数组
const u8 TEXT_Buffer[]={0x17,0x23,0x6f,0x60,0,0};
#define TEXT_LENTH sizeof(TEXT_Buffer)                                   //数组长度
#define SIZE TEXT_LENTH/4+((TEXT_LENTH%4)?1:0)
#define FLASH_SAVE_ADDR  0X0802C124         //设置FLASH 保存地址(必须为偶数,且所在扇区,要大于本代码所占用到的扇区.
                                                                                //否则,写操作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擦除整个扇区,从而引起部分程序丢失.引起死机.

SysPara AS608Para;//指纹模块AS608参数
u16 ValidN;//模块内有效指纹个数
u8** kbd_tbl;

void Display_Data(void);//显示时间
void Add_FR(void);        //录指纹
void Del_FR(void);        //删除指纹
int press_FR(void);//刷指纹
void ShowErrMessage(u8 ensure);//显示确认码错误信息
int password(void);//密码锁
void SetPassworld(void);//修改密码
void starting(void);//开机界面信息
u8 MFRC522_lock(void);//刷卡解锁
u8 Add_Rfid(void);                //录入
void Set_Time(void);
void Massige(void);
u8 Pwd[7]="      ";  //解锁密码1
u8 Pwd2[7]="      ";  //解锁密码2
u8 cardid[6]={0,0,0,0,0,0};  //卡号1
int Error;  //密码验证信息

//数字的ASCII码
uc8 numberascii[]={'0','1','2','3','4','5','6','7','8','9','A','B','C','D','E','F'};
//显示缓冲区
u8  dispnumber5buf[6];
u8  dispnumber3buf[4];
u8  dispnumber2buf[3];
//MFRC522数据区
u8  mfrc552pidbuf[18];
u8  card_pydebuf[2];
u8  card_numberbuf[5];
u8  card_key0Abuf[6]={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8  card_writebuf[16]={0,1,2,3,4,5,6,7,8,9,10,11,12,13,14,15};
u8  card_readbuf[18];
//SM05-S数据区
u8  sm05cmdbuf[15]={14,128,0,22,5,0,0,0,4,1,157,16,0,0,21};
//extern声明变量已在外部的C文件里定义,可以在主文件中使用
extern u8  sm05receivebuf[16];        //在中断C文件里定义
extern u8  sm05_OK;                                                        //在中断C文件里定义

u8 * week[7]={"Mon","Tue","Wed","Thu","Fri","Sat","Sun"};
u8 * setup[7]={"1、录入指纹","2、删除指纹","3、修改密码","4、修改时间","5、录入卡片","6、查看信息"};

int main(void)
{
        u16 set=0;
        int key_num;
        int time1;
        int time2;                //锁屏时间
        char arrow=0;  //箭头位子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My_RTC_Init();                                 //初始化RTC
        RTC_Set_WakeUp(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0);                //配置WAKE UP中断,1秒钟中断一次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1波特率为115200,用于支持USMART
        uart3_init(9600);// 蓝牙初始化
        usart2_init(usart2_baund);//初始化串口2,用于与指纹模块通讯
        PS_StaGPIO_Init();        //初始化FR读状态引脚
        LED_Init();                                        //初始化LED
//        BEEP_Init();                    //beep初始化
        Button4_4_Init();//矩阵按键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Walkmotor_Init(); //步进电机初始化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CCM);                //初始化CCM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starting();//开机信息  **

        STMFLASH_Read(0X08020004,(u32*)Pwd,2);        //读取密码1
        STMFLASH_Read(0X08090004,(u32*)Pwd2,2); //读取密码2
        STMFLASH_Read(0X080f0004,(u32*)cardid,1); //读取卡号1
         while(1)
         {
//锁屏界面
MAIN:
                        OLED_Show_Font(56,48,0);//显示锁图标
                        while(1)
                        {
                                time1++;
                                if((time1%200)==0)//时间显示:每50ms更新一次显示数据
                                {
                                        Display_Data();
                                }
                                if((time1%1000)==0)//每200ms检测一次卡片,蓝牙数据
                                {
                                        //MFRC522解锁
                                        MFRC522_Initializtion();
                                        Error=MFRC522_lock();
                                        if(Error==0)goto MENU;
                                        else
                                                OLED_Show_Font(56,48,0);//锁
                                        //手机蓝牙解锁密码1
                                        Error=usart3_cherk((char*)Pwd);
                                        if(Error==0){
                                                OLED_Clear();
                                                Show_Str(20,10,128,24,"解锁中...",24,0);
                                                Walkmotor_ON();
                                                Show_Str(20,10,128,24,"已解锁!",24,0);
                                                goto MENU;
                                        }
                                        else
                                                OLED_Show_Font(56,48,0);//锁
                                        //手机蓝牙解锁密码2
                                        Error=usart3_cherk((char*)Pwd2);
                                        if(Error==0){
                                                OLED_Clear();
                                                Show_Str(20,10,128,24,"解锁中...",24,0);
                                                Walkmotor_ON();
                                                Show_Str(20,10,128,24,"已解锁!",24,0);
                                                goto MENU;
                                        }
                                        else
                                                OLED_Show_Font(56,48,0);//锁

                                }
                                //指纹解锁
                                if(PS_Sta)         //检测PS_Sta状态,如果有手指按下
                                {
                                                while(PS_Sta){
                                                Error=press_FR();//刷指纹
                                                if(Error==0)goto MENU;
                                                else
                                                        OLED_Show_Font(56,48,0);//锁
                                        }
                                }
                                //密码锁
                                key_num=Button4_4_Scan();        //按键扫描
                                if(key_num!=-1)
                                {
                                        Error=password();
                                        if(Error==0)goto MENU;
                                        else
                                                OLED_Show_Font(56,48,0);//锁
                                }
                        }

楼主:
上机调试
把硬件连接好之后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录入指纹:
(1)程序下载之前需要给门禁一个解锁方式,门锁一共有4种解锁方式:指纹、蓝牙、卡片、密码。其中卡片需要录入过系统的才可以解锁,密码一开始保存在stm32内部flash中,内部flash做eeprom需要先初始化,解锁后在设置中更改密码或者在代码中进行初始化密码,不然密码是乱码。
(2)串口录入指纹:将串口转TTL CH340模块连接好指纹模块,用配套上位机录入自己的一个指纹。详细连接方法参考指纹模块资料
(3)解锁后就可以进行设置密码和录入卡片等操作

楼主:
移植汉字库:(如果没有SD卡接口可以自己汉字取模显示)
(1)准备一个sd卡,一个读卡器,用来存储汉字库,显示到OLED
(2)找到开发资料下的SYSTEM文件夹

楼主:
3)把SYSTEM文件夹复制到SD卡根目录下(一定要是根目录下)

楼主:
(4)复制好之后吧SD卡插到开发板
(5)下载程序到开发板启动,如果可以显示汉字说已经移植成功。(注意:开始的化作尘&指纹锁界面是显示的图片,并不是汉字字体)

楼主:
一般遇到的问题:

如果进去只显示“化作尘指纹锁”然后黑屏,那么是字库的问题
如果因为不知道密码进不去主界面,那么打开代码,将密码打印出来,然后就可以用密码解锁了,一共两个密码,任意一个都可以解锁:

因为没有考虑到字符不全是’0’- '9’的关系,密码打印出来不是数字,所以查看密码不成功

楼主:
正确打开方式
步骤一:直接给密码赋值操作,然后编译下载,下载完成后输入密码“123456”是肯定可以进主界面的,然后点击修改密码,密码修改为你想要的密码“000111”,这个密码会保存到内部eeprom
,密码初始化就完成了

1、在127行加入如下代码编译下载

楼主:
输入密码“123456”解锁

楼主:
进入解锁后界面,选择修改密码

楼主:
密码修改为“123456”后保存,会保存到内部eeprom

楼主:
步骤二:把刚刚写的代码注释,重新下载进去,代码就可以正常运行了,输入刚刚设置的密码“000111”就可以解锁

楼主:
蓝牙调试
1、首先下载“蓝牙串口”APP
2、连接蓝牙后发送密码“123456::”

楼主:
蓝牙发送密码不解锁?

1、可能是波特率不对
①可以通过AT指令修改蓝牙模块的波特率与单片机一样(9600),使得蓝牙模块能连接单片机(单片机代码初始化蓝牙模块的波特率一般为9600)
②可以用usb转ttl将蓝牙模块与电脑相连,打开串口助手后,用手机连接蓝牙发送数据,调节串口助手的波特率,接收到正常数据后记录波特率,这个就是蓝牙模块现在的波特率,随后将代码中初始化蓝牙模块的波特率改成这个波特率,单片机就可以正常与蓝牙模块通信
2、可能是蓝牙模块接线不对,吧tx rx对调
3、可能蓝牙模块已经损坏

楼主:
开机图片取模显示
1、先画一张黑白的128*64分辨率的 .bmp图片

楼主:
打开Image2Lcd软件,先打开图片,按照如下配置,点击保存,会生成取模代码

楼主:
知识扫盲
(一)汉字的显示
(具体代码参考正点原子“汉字显示实验”)

1、汉字的显示原理

1)学习过屏幕驱动的应该都知道,屏幕的显示无非就是在屏幕上打相应颜色的点,比如要显示一个字符 ‘A’ 那么我只需要知道 ‘A’ 相应的点阵数据就可以把它显示出来,汉字也一样。

楼主:
汉字库

1)汉字库文件在正点原子的开发板资料->“SD卡根目录文件”中,可以到正点原子官网论坛下载
2)汉字库有两类文件,.FON与.BIN文件,.FON代表汉字库点阵文件,.BIN表示的是编码表,与点阵一一对应,比如GBK编码的第一个字就对应着点阵里的第一个点阵数据,映射关系如下:

UNIGBK->GBK12.FON
UNIGBK->GBK24.FON
UNIGBK->GBK32.FON

楼主:
有兴趣可以百度一下查看GBK编码表:

楼主:
汉字库的存储位置

2)汉字与字符不同的是,汉字有1万多个,ASCII码字符却只有100多个,并且汉字的显示明显比字符的点阵复杂程度高,比如说字体是12的字符占用点阵是12x6,每个字符需要12x6/8=9个字节的存储空间。字体是12 的汉字占用12x12的点阵,每个汉字需要12x12/8=18个字节存储空间,这还是最小字体,大的字体所需要的存储空间只会成倍增加

楼主:
一般12号字体的汉字库需要500K字节、16号字体700K、24号字体1.6M、32号字体3M,这对于单片机来说数据量太大了,内部FLASH512K~1M表示压力很大

楼主:
)需要把汉字库保存到SD卡,再将SD卡中的汉字库数据保存到外部FILASH才行,w25q128无疑是个好选择,它拥有16M的存储空间,SPI通信协议,读写速度也是相当快。

楼主:
把汉字库里的点阵数据读取出来显示到MCU屏

1、数据编码格式的问题

1)有关显示汉字就必然会涉及编码格式的问题,不同的编码格式对应的汉字编码是不同的,比如UTF-8编码的文件用GB2312编码打开就会乱码。
同理,比如文档的格式是UTF-8编码,但是我的字库是GBK编码,读出来的数据直接显示到屏幕就必然会乱码

2)所以显示汉字如果乱码首先需要检查的就是编辑器的编码,保证编码一致。

楼主:
资料下载: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mbs520/12662458

网友A(2024-08-29):
实际应用中需要对密码进行加密存储,并确保密码输入界面具有一定的防偷窥设计。

网友B:
RTC实时时钟稳定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