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I²C总线的时序

楼主(2024-07-30):
1、位传输

I²C总线是由飞利浦(Philips)公司开发的一种双向二线制同步串行总线,实现有效的IC间的控制,它只需要两根线(SDA和SCL)即可在连接于总线上的器件之间传送信息。

I²C总线在传输数据都是按照bit来传送。SCL为时钟线,SDA为数据线;在SCL时钟线为高电平时,SDA数据线上的电平不允许被修改,SCL时钟线为低电平时,SDA数据线上的电平可为高/低。

I2C总线的位传输

起始条件: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电平向低电平切换;表示开始传送数据。

停止条件:SCL为高电平时,SDA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跳变;表示结束传送数据。

空闲条件:I²C总线的SDA和SCL两条信号线同时处于高电平时;表示空闲状态。

‍起始和停止条件

楼主:
2、数据传输

字节传输
发送数据时,由主机先发送一个起始信号,再将SDA信号切换为输出模式,然后将8位数据依次由高到低发送出去;

发送完成后,主机将SDA信号切换为输入模式,等待丛机回应ACK或NAK;再发下一笔数据
I2C总线数据传输

丛机地址
在I²C总线系统中,每个设备都有它的固定地址,一般由芯片的A0,A1和A2决定。丛机地址字节由七位地址位(D7-D1位)和一位方向位(为D0位)组成。

器件地址的D7-D4一般都是被厂家固定了为1111,余下的D3,D2和D1连接到芯片的A2,A1和A0决定;D0为0x00表示写,D0为0x01表示读。大家看例程都是些0xA0和0xA1就是这个原因。
EEPROM的器件地址

楼主:
3、读写过程

1.写数据过程
1.主机发送I²C总线停止信号,防止总线忙写数据失败
2.主机发送I²C总线复位信号,确保写数据之前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3.主机发送I²C总线开始信号,启动一次数据的写入
4.主机发送I²C丛机地址和写模式(W/R=0)信号,并且等待一个丛机的应答信号
5.主机接收到ACK的应答信号后,开始多个字节的写入,每写完一个字节需要等待一个丛机的应答信号
6.主机接收到ACK的应答信号后,发送I²C总线停止信号,确保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2.读数据过程
1.主机发送I²C总线停止信号,防止总线忙写数据失败
2.主机发送I²C总线复位信号,确保读数据之前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3.主机发送I²C总线开始信号,启动一次数据读取
4.主机发送I²C丛机地址和读模式(W/R=1)信号,并且等待一个丛机的应答信号
5.主机接收到ACK的应答信号后,开始多个字节的读取,每读完一个字节需要给丛机发送一个ACK应答信号
6.主机接收到ACK的应答信号后,发送I²C总线停止信号,确保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主机读/写数据过程

网友A:
I2C一直很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