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语言不可轻视的优先级

楼主(2024-07-30):
C语言有32个关键字,却有34个运算符。要记住所有运算符的优先级是困难的。稍不注意,你的代码逻辑和实际执行就会有很大出入。

比如下面将BCD码转换为十六进制数的代码:

  1. result=(uTimeValue>>4)*10+uTimeValue&0x0F;

这里uTimeValue存放的BCD码,想要转换成16进制数据,实际运行发现,如果uTimeValue的值为0x23,按照我设定的逻辑,result的值应该是0x17,但运算结果却是0x07。经过种种排查后,才发现’+’的优先级是大于’&’的,相当于(uTimeValue>>4)*10+uTimeValue与0x0F位与,结果自然与逻辑不符。符合逻辑的代码应该是:

  1. result=(uTimeValue>>4)*10+(uTimeValue&0x0F);

不合理的#define会加重优先级问题,让问题变得更加隐蔽。

编译器在编译后将宏带入,原代码语句变为:

  1. if(IO0PIN&(1<<11) ==(1<<11))
  2. {
  3.      //其它代码
  4. }

运算符'=='的优先级是大于'&'的,代码IO0PIN&(1<<11) ==(1<<11))等效为IO0PIN&0x00000001:判断端口P0.0是否为高电平,这与原意相差甚远。因此,使用宏定义的时候,最好将被定义的内容用括号括起来。

按照常规方式使用时,可能引起误会的运算符还有很多,如下表所示。C语言的运算符当然不会只止步于数目繁多!

有一个简便方法可以避免优先级问题:不清楚的优先级就加上”()”,但这样至少有会带来两个问题:
过多的括号影响代码的可读性,包括自己和以后的维护人员
别人的代码不一定用括号来解决优先级问题,但你总要读别人的代码
无论如何,在嵌入式编程方面,该掌握的基础知识,偷巧不得。建议花一些时间,将优先级顺序以及容易出错的优先级运算符理清几遍。

网友A:
是否有推荐的工具或方法来检查代码中的这些优先级问题

网友B:
拿不准就加括号呗

网友C:
这意味着在没有明确括号的情况下,C 编译器会首先处理乘法和位与操作的优先级差异。

网友D(2024-08-31):
在C语言中,运算符的优先级确实会影响代码的执行结果。

网友E:
C语言有32个关键字,却有34个运算符。要记住所有运算符的优先级是困难的

网友F:
C语言有一张操作符优先级表,列出了所有操作符的优先级。

网友G:
不要过分依赖运算符的默认优先级,特别是在复杂的表达式中,使用括号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H:
我都是 加括号

网友I:
为了避免因运算符优先级导致的错误,建议在复杂的表达式中使用括号明确指定运算顺序。

网友J:
简单赋值=及复合赋值如+=、-=、*=、/=等。
赋值运算符的优先级是所有运算符中最低的。

网友K:
要清楚地知道各类操作符的优先级高低。例如,乘法和除法运算符(*、/、%)的优先级高于加法和减法运算符(+、-)。而在逻辑运算符中,逻辑非(!)的优先级高于逻辑与(&&)和逻辑或(||)。
记住括号(())具有最高的优先级,可以用来强制改变表达式的计算顺序。在复杂表达式中,合理使用括号可以使代码的意图更加清晰,避免因优先级问题导致的错误。

网友L:
C语言定义了一组运算符的优先级,从高到低排列。例如,乘法和除法的优先级高于加法和减法。

网友M:
虽然 C 语言的优先级规则是确定的,但在复杂表达式中过度依赖默认优先级可能会导致代码难以理解和维护。例如,表达式 “a * b + c /d - e && f || g = h”,由于优先级的存在,其计算顺序可能并不直观,容易出现错误。

网友N:
包括逻辑非!、按位取反~、自增++、自减--等。
这些运算符的优先级高于算术运算符和关系运算符,但低于括号运算符。

网友O:
圆括号()具有最高优先级,可用于改变计算顺序。

网友P:
C语言中的运算符按照一定的优先级顺序进行运算。例如,括号 () 具有最高的优先级,其次是单目运算符(如 ++、--、!、~),然后是算术运算符(乘法 *、除法 /、求余 % 优先于加法 +、减法 -),以此类推。了解这些优先级可以帮助避免逻辑错误。

网友Q:
括号 () 的优先级最高,用于改变默认的运算顺序。
单目运算符(如 !、~、++、--、*(指针解引用)、&(取地址)等)的优先级高于双目运算符。
算术运算符(+、-、*、/、%)的优先级高于关系运算符(>、<、==、!=、>=、<=)。
关系运算符的优先级高于逻辑运算符(&&、||)。
赋值运算符(=、+=、-= 等)的优先级最低。

网友R:
逗号运算符的优先级最低,其结合方向也是从左到右。

网友S:
用圆括号可以强制某些部分的运算先于其他部分进行,提高代码可读性。

网友T:
使用调试工具逐步执行代码可以帮助理解表达式的计算顺序,及时发现优先级问题导致的错误。同时,可以在关键位置打印变量的值,以便更好地跟踪代码的执行过程。

网友I:
逻辑AND(&&)和逻辑OR(||)操作符具有短路行为,即在某些情况下不会计算表达式的第二部分。这可能会影响表达式中其他操作的执行顺序,因此在使用这些操作符时要特别注意。

网友U:
自增(++)和自减(–)运算符的优先级很高,但它们的结合方向是从右到左。

网友V:
熟悉常见运算符的优先级,可以帮助你更快地理解和分析代码。

网友W:
赋值操作符(=)的优先级非常低,仅高于逗号操作符。因此,在表达式中使用赋值操作符时要格外小心

网友X:
C语言优先级确实比较重要

网友Y:
乘法、除法和取余运算符的优先级高于加法和减法运算符,因此在没有括号的情况下,应先计算乘除和取余,再进行加减运算。

网友P:
建议使用括号来明确表达式中各个操作的优先级。

网友Z:
赋值运算符(=)的优先级相对较低,容易与其他运算符混淆。例如,在表达式 “a = b + c * d” 中,先计算 “c * d”,然后将结果与 “b” 相加,最后将结果赋值给 “a”。如果不熟悉优先级,可能会错误地认为赋值操作先于乘法和加法进行。
逻辑运算符的优先级也容易引起混淆。“&&” 和 “||” 的优先级低于关系运算符(如 <、>、== 等),但高于赋值运算符。例如,在表达式 “a > b && c = d” 中,先判断 “a > b”,如果为真,再进行 “c = d” 的赋值操作,最后根据赋值结果和 “a > b” 的结果进行逻辑与运算。

网友AA:
复合赋值操作符(如+=、-=等)结合了赋值和算术操作,它们的优先级与简单的赋值操作符相同。

网友AB:
逻辑与(&&)和逻辑或(||)运算符具有短路行为。对于 &&,如果第一个操作数为假(0),则不会评估第二个操作数;对于 ||,如果第一个操作数为真(非0),则不会评估第二个操作数。这种行为有时可以用来优化代码或进行条件检查。

网友AC:
即使你完全理解运算符的优先级和结合性,也应该努力编写清晰、易于理解的代码。这包括使用有意义的变量名、注释和适当的空格来分隔运算符和操作数。

网友AD:
单目运算符(如 ++、--)可以放在操作数之前(前缀形式)或之后(后缀形式)。它们的优先级高于大多数其他运算符,但前缀和后缀形式的含义不同,需要特别注意。

网友AE:
大多数运算符是从左到右结合的(即左结合性),但也有一些运算符是从右到左结合的(如赋值运算符)。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复杂表达式的执行顺序很有帮助。

网友I:
逻辑与 && 和逻辑或 || 具有短路特性。这意味着如果表达式的结果可以通过左侧的操作数确定,那么右侧的操作数不会被计算。

网友AF:
不合理的#define会加重优先级问题,让问题变得更加隐蔽。这个问题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AF:
运算符的优先级,**力事比较多的,不容易全都记下来。所以我实际使用的时候,要么加括号。要么分开计算。其实过于复杂的表达式,不容易阅读和维护。

网友AG:
位操作符(如&、|、^等)的优先级高于算术操作符,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低于移位操作符。

网友J:
C语言允许隐式类型转换,但这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在涉及不同类型的操作数时,最好显式进行类型转换,以避免依赖操作符优先级和隐式转换规则。

网友AH:
逻辑与运算符 && 和逻辑或运算系 || 具有短路特性,即如果第一个操作数已经能确定整个表达式的结果,则不会计算第二个操作数。

网友AI:
对包含复杂表达式的代码进行充分的测试是非常重要的。不仅要测试正常情况下的功能,还要考虑各种边界情况和特殊输入,以确保代码在不同情况下都能正确处理优先级问题。

网友Q:
大多数运算符遵循从左到右的结合方向,但某些运算符遵循从右到左的结合方向,如赋值运算符。

网友AJ:
在调试过程中,优先级问题可能会导致一些难以察觉的错误。例如,在设置断点观察变量值时,如果表达式的计算顺序与预期不符,可能会得到错误的结果。

网友AK:
为了避免混淆和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可以使用括号来明确指定运算的顺序。

网友AL:
稍不注意,你的代码逻辑和实际执行就会有很大出入

网友Z:
当一个操作数两侧的运算符具有相同的优先级时,结合性决定了运算的顺序。大多数运算符的结合性是从左到右,但也有例外,如赋值运算符 = 和三目条件运算符 ?: 是从右到左结合的。

网友R:
当表达式的运算顺序不明确或容易让人误解时,使用括号来明确指定运算的先后顺序是一个好习惯。这不仅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还可以避免潜在的错误。

网友AM:
使用括号可以强制操作的某些部分在其他部分之前执行,从而提高代码的可读性。

网友AN:
复合赋值运算符(如+=、-=等。)将赋值和算术运算结合起来,它们和简单的赋值运算符具有相同的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