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单片机 STM32 HAL 射频读卡器 RC522

楼主(2024-07-30):
CubeMX 定义任意两个引脚,作为复位脚和片选脚,并对引脚作出如下配置:
GPlO output level --High
GPIO mode --Output Open Drain
GPIO Pull-up/Pull-down --No pull-up and no pull-down
Maximum output speed --LOW
User label --RC522_RST/RC522_CS
开启SPI功能,模式选择–>Full-Duplex Master(全双工),其他配置如下:
Basic Parameters
  Frame format-->Motorola
  Data size -->8 Bits
  First bit -->MSB First
Clock Parameters
Prescaler(for Baud Rate)-->32
Baud rate -->1.125MBits/s
Clock Polarity(CPOL) -->LOW
Clock Phase(CPHA) -->1 Edge
Advanced Parameters
CRC Calculation -->Disabled
NSS Signal Type -->Software

楼主:
接线方式:
SPI_MISO(MUC)--> MISO(器件)
SPI_MOSI(MUC)--> MOSI(器件)
其他引脚一一对应

楼主:
应用函数
MFRC_Init();//初始化
PCD_Reset();//器件复位
PCD_Request(PICC_REQALL, RxBuffer);//返回值为0,代表寻卡成功;并把卡类型存入RxBuffer中
PCD_Anticoll(RxBuffer); //把(十六进制)的4个字节卡号存储在数组RxBuffer中]

楼主:
完整例子在本代码尾部
/*************笔记****************
***********************************/

#include "cmsis_os.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rc522.h"
extern SPI_HandleTypeDef hspi1;

#define RS522_RST(N) HAL_GPIO_WritePin(RC522_RST_GPIO_Port, RC522_RST_Pin, N==1?GPIO_PIN_SET:GPIO_PIN_RESET)
#define RS522_NSS(N) HAL_GPIO_WritePin(RC522_CS_GPIO_Port, RC522_CS_Pin, N==1?GPIO_PIN_SET:GPIO_PIN_RESET)

/**************************************************************************************
* 函数名称:MFRC_Init
* 功能描述:MFRC初始化
* 说    明:MFRC的SPI接口速率为0~10Mbps
***************************************************************************************/
void MFRC_Init(void)
{
    RS522_NSS(1);
    RS522_RST(1);
}

/**************************************************************************************
* 函数名称: SPI_RW_Byte
* 功能描述: 模拟SPI读写一个字节
* 入口参数: -byte:要发送的数据
* 出口参数: -byte:接收到的数据
***************************************************************************************/
static uint8_t ret;
uint8_t SPI2_RW_Byte(uint8_t byte)
{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1, &byte, &ret, 1, 10);
    return   ret;
}

/**************************************************************************************
* 函数名称:MFRC_WriteReg
* 功能描述:写一个寄存器
* 入口参数:-addr:待写的寄存器地址
*           -data:待写的寄存器数据
***************************************************************************************/
void MFRC_WriteReg(uint8_t addr, uint8_t data)
{
    uint8_t AddrByte;
    AddrByte = (addr << 1 ) & 0x7E; //求出地址字节
    RS522_NSS(0);                   //NSS拉低
    SPI2_RW_Byte(AddrByte);         //写地址字节
    SPI2_RW_Byte(data);             //写数据
    RS522_NSS(1);                   //NSS拉高
}

/**************************************************************************************
* 函数名称:MFRC_ReadReg
* 功能描述:读一个寄存器
* 入口参数:-addr:待读的寄存器地址
* 出口参数:无
* 返 回 值:-data:读到寄存器的数据
* 说    明:无
***************************************************************************************/
uint8_t MFRC_ReadReg(uint8_t addr)
{
    uint8_t AddrByte, data;
    AddrByte = ((addr << 1 ) & 0x7E ) | 0x80;   //求出地址字节
    RS522_NSS(0);                               //NSS拉低
    SPI2_RW_Byte(AddrByte);                     //写地址字节
    data = SPI2_RW_Byte(0x00);                  //读数据
    RS522_NSS(1);                               //NSS拉高
    return data;
}

/**************************************************************************************
* 函数名称:MFRC_SetBitMask
* 功能描述:设置寄存器的位
* 入口参数:-addr:待设置的寄存器地址
*           -mask:待设置寄存器的位(可同时设置多个bit)
***************************************************************************************/
void MFRC_SetBitMask(uint8_t addr, uint8_t mask)
{
    uint8_t temp;
    temp = MFRC_ReadReg(addr);                  //先读回寄存器的值
    MFRC_WriteReg(addr, temp | mask);           //处理过的数据再写入寄存器
}

/**************************************************************************************
* 函数名称:MFRC_ClrBitMask
* 功能描述:清除寄存器的位
* 入口参数:-addr:待清除的寄存器地址
*           -mask:待清除寄存器的位(可同时清除多个bit)
***************************************************************************************/
void MFRC_ClrBitMask(uint8_t addr, uint8_t mask)
{
    uint8_t temp;
    temp = MFRC_ReadReg(addr);                  //先读回寄存器的值
    MFRC_WriteReg(addr, temp & ~mask);          //处理过的数据再写入寄存器
}

/**************************************************************************************
* 函数名称:MFRC_CalulateCRC
* 功能描述:用MFRC计算CRC结果
* 入口参数:-pInData:带进行CRC计算的数据
*           -len:带进行CRC计算的数据长度
*           -pOutData:CRC计算结果
* 出口参数:-pOutData:CRC计算结果
***************************************************************************************/
void MFRC_CalulateCRC(uint8_t *pInData, uint8_t len, uint8_t *pOutData)
{
    //0xc1 1        2           pInData[2]
    uint8_t temp;
    u32 i;
    MFRC_ClrBitMask(MFRC_DivIrqReg, 0x04);                  //使能CRC中断
    MFRC_WriteReg(MFRC_CommandReg, MFRC_IDLE);              //取消当前命令的执行
    MFRC_SetBitMask(MFRC_FIFOLevelReg, 0x80);               //清除FIFO及其标志位
    for(i = 0; i < len; i++)                                //将待CRC计算的数据写入FIFO
    {
        MFRC_WriteReg(MFRC_FIFODataReg, *(pInData + i));
    }
    MFRC_WriteReg(MFRC_CommandReg, MFRC_CALCCRC);           //执行CRC计算
    i = 100000;
    do
    {
        temp = MFRC_ReadReg(MFRC_DivIrqReg);                //读取DivIrqReg寄存器的值
        i--;
    }
    while((i != 0) && !(temp & 0x04));                      //等待CRC计算完成
    pOutData[0] = MFRC_ReadReg(MFRC_CRCResultRegL);         //读取CRC计算结果
    pOutData[1] = MFRC_ReadReg(MFRC_CRCResultRegM);
}

/**************************************************************************************
* 函数名称:MFRC_CmdFrame
* 功能描述:MFRC522和ISO14443A卡通讯的命令帧函数
* 入口参数:-cmd:MFRC522命令字
*           -pIndata:MFRC522发送给MF1卡的数据的缓冲区首地址
*           -InLenByte: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           -pOutdata:用于接收MF1卡片返回数据的缓冲区首地址
*           -pOutLenBit:MF1卡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 出口参数:-pOutdata:用于接收MF1卡片返回数据的缓冲区首地址
*           -pOutLenBit:用于MF1卡返回数据位长度的首地址
* 返 回 值:-status:错误代码(MFRC_OK、MFRC_NOTAGERR、MFRC_ERR)
* 说    明:无
***************************************************************************************/
char MFRC_CmdFrame(uint8_t cmd, uint8_t *pInData, uint8_t InLenByte, uint8_t *pOutData, uint16_t *pOutLenBit)
{
    uint8_t lastBits;
    uint8_t n;
    u32 i;
    char status = MFRC_ERR;
    uint8_t irqEn   = 0x00;
    uint8_t waitFor = 0x00;

    /*根据命令设置标志位*/
    switch(cmd)
    {
        case MFRC_AUTHENT:                  //Mifare认证
            irqEn = 0x12;
            waitFor = 0x10;                 //idleIRq中断标志
            break;
        case MFRC_TRANSCEIVE:               //发送并接收数据
            irqEn = 0x77;
            waitFor = 0x30;                 //RxIRq和idleIRq中断标志
            break;
    }

    /*发送命令帧前准备*/
    MFRC_WriteReg(MFRC_ComIEnReg, irqEn | 0x80);    //开中断
    MFRC_ClrBitMask(MFRC_ComIrqReg, 0x80);          //清除中断标志位SET1
    MFRC_WriteReg(MFRC_CommandReg, MFRC_IDLE);      //取消当前命令的执行
    MFRC_SetBitMask(MFRC_FIFOLevelReg, 0x80);       //清除FIFO缓冲区及其标志位

    /*发送命令帧*/
    for(i = 0; i < InLenByte; i++)                  //写入命令参数
    {
        MFRC_WriteReg(MFRC_FIFODataReg, pInData[i]);
    }
    MFRC_WriteReg(MFRC_CommandReg, cmd);            //执行命令
    if(cmd == MFRC_TRANSCEIVE)
    {
        MFRC_SetBitMask(MFRC_BitFramingReg, 0x80);  //启动发送
    }
    i = 300000;                                     //根据时钟频率调整,操作M1卡最大等待时间25ms
    do
    {
        n = MFRC_ReadReg(MFRC_ComIrqReg);
        i--;
    }
    while((i != 0) && !(n & 0x01) && !(n & waitFor));     //等待命令完成
    MFRC_ClrBitMask(MFRC_BitFramingReg, 0x80);          //停止发送

    /*处理接收的数据*/
    if(i != 0)
    {
        if(!(MFRC_ReadReg(MFRC_ErrorReg) & 0x1B))
        {
            status = MFRC_OK;
            if(n & irqEn & 0x01)
            {
                status = MFRC_NOTAGERR;
            }
            if(cmd == MFRC_TRANSCEIVE)
            {
                n = MFRC_ReadReg(MFRC_FIFOLevelReg);
                lastBits = MFRC_ReadReg(MFRC_ControlReg) & 0x07;
                if (lastBits)
                {
                    *pOutLenBit = (n - 1) * 8 + lastBits;
                }
                else
                {
                    *pOutLenBit = n * 8;
                }
                if(n == 0)
                {
                    n = 1;
                }
                if(n > MFRC_MAXRLEN)
                {
                    n = MFRC_MAXRLEN;
                }
                for(i = 0; i < n; i++)
                {
                    pOutData[i] = MFRC_ReadReg(MFRC_FIFODataReg);
                }
            }
        }
        else
        {
            status = MFRC_ERR;
        }
    }

    MFRC_SetBitMask(MFRC_ControlReg, 0x80);               //停止定时器运行
    MFRC_WriteReg(MFRC_CommandReg, MFRC_IDLE);            //取消当前命令的执行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名称:PCD_Reset
* 功能描述:PCD复位
***************************************************************************************/
void PCD_Reset(void)
{
    /*硬复位*/
    RS522_RST(1);
    osDelay(2);
    RS522_RST(0);
    osDelay(2);
    RS522_RST(1);
    osDelay(2);

    /*软复位*/
    MFRC_WriteReg(MFRC_CommandReg, MFRC_RESETPHASE);
    osDelay(2);

    /*复位后的初始化配置*/
    MFRC_WriteReg(MFRC_ModeReg, 0x3D);              //CRC初始值0x6363
    MFRC_WriteReg(MFRC_TReloadRegL, 30);            //定时器重装值
    MFRC_WriteReg(MFRC_TReloadRegH, 0);
    MFRC_WriteReg(MFRC_TModeReg, 0x8D);             //定时器设置
    MFRC_WriteReg(MFRC_TPrescalerReg, 0x3E);        //定时器预分频值
    MFRC_WriteReg(MFRC_TxAutoReg, 0x40);            //100%ASK

    PCD_AntennaOff();                               //关天线
    osDelay(2);
    PCD_AntennaOn();                                //开天线
}

/**************************************************************************************
* 函数名称:PCD_AntennaOn
* 功能描述:开启天线,使能PCD发送能量载波信号
* 说    明:每次开启或关闭天线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
void PCD_AntennaOn(void)
{
    uint8_t temp;
    temp = MFRC_ReadReg(MFRC_TxControlReg);
    if (!(temp & 0x03))
    {
        MFRC_SetBitMask(MFRC_TxControlReg, 0x03);
    }
}

/**************************************************************************************
* 函数名称:PCD_AntennaOff
* 功能描述:关闭天线,失能PCD发送能量载波信号
* 说    明:每次开启或关闭天线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
void PCD_AntennaOff(void)
{
    MFRC_ClrBitMask(MFRC_TxControlReg, 0x03);
}

/***************************************************************************************
* 函数名称:PCD_Init
* 功能描述:读写器初始化
***************************************************************************************/
void PCD_Init(void)
{
    MFRC_Init();      //MFRC管脚配置
    PCD_Reset();      //PCD复位  并初始化配置
    PCD_AntennaOff(); //关闭天线
    PCD_AntennaOn();   //开启天线
}

/***************************************************************************************
* 函数名称:PCD_Request
* 功能描述:寻卡
* 入口参数: -RequestMode:讯卡方式
*                             PICC_REQIDL: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
*                 PICC_REQALL:寻天线区内全部卡
*               -pCardType:用于保存卡片类型
* 出口参数:-pCardType:卡片类型
*                               0x4400: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Mifare_One(S50)
*                       0x0200:Mifare_One(S70)
*                       0x0800:Mifare_Pro(X)
*                       0x4403:Mifare_DESFire
* 返 回 值:-status:错误代码(PCD_OK、PCD_NOTAGERR、PCD_ERR)
* 说    明:无
***************************************************************************************/
char PCD_Request(uint8_t RequestMode, uint8_t *pCardType)
{
    int status;
    uint16_t unLen;
    uint8_t CmdFrameBuf[MFRC_MAXRLEN];

    MFRC_ClrBitMask(MFRC_Status2Reg, 0x08);//关内部温度传感器
    MFRC_WriteReg(MFRC_BitFramingReg, 0x07); //存储模式,发送模式,是否启动发送等
    MFRC_SetBitMask(MFRC_TxControlReg, 0x03);//配置调制信号13.56MHZ

    CmdFrameBuf[0] = RequestMode;

    status = MFRC_CmdFrame(MFRC_TRANSCEIVE, CmdFrameBuf, 1, CmdFrameBuf, &unLen);

    if((status == PCD_OK) && (unLen == 0x10))
    {
        *pCardType = CmdFrameBuf[0];
        *(pCardType + 1) = CmdFrameBuf[1];
    }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名称:PCD_Anticoll
* 功能描述:防冲突,获取卡号
* 入口参数:-pSnr:用于保存卡片序列号,4字节
* 出口参数:-pSnr:卡片序列号,4字节
* 返 回 值:-status:错误代码(PCD_OK、PCD_NOTAGERR、PCD_ERR)
***************************************************************************************/
char PCD_Anticoll(uint8_t *pSnr)
{
    char status;
    uint8_t i, snr_check = 0;
    uint16_t  unLen;
    uint8_t CmdFrameBuf[MFRC_MAXRLEN];

    MFRC_ClrBitMask(MFRC_Status2Reg, 0x08);
    MFRC_WriteReg(MFRC_BitFramingReg, 0x00);
    MFRC_ClrBitMask(MFRC_CollReg, 0x80);

    CmdFrameBuf[0] = PICC_ANTICOLL1;
    CmdFrameBuf[1] = 0x20;

    status = MFRC_CmdFrame(MFRC_TRANSCEIVE, CmdFrameBuf, 2, CmdFrameBuf, &unLen);

    if(status == PCD_OK)
    {
        for(i = 0; i < 4; i++)
        {
            *(pSnr + i)  = CmdFrameBuf[i];
            snr_check ^= CmdFrameBuf[i];
        }
        if(snr_check != CmdFrameBuf[i])
        {
            status = PCD_ERR;
        }
    }

    MFRC_SetBitMask(MFRC_CollReg, 0x80);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名称:PCD_Select
* 功能描述:选卡
* 入口参数:-pSnr:卡片序列号,4字节
* 出口参数:无
* 返 回 值:-status:错误代码(PCD_OK、PCD_NOTAGERR、PCD_ERR)
* 说    明:无
***************************************************************************************/
char PCD_Select(uint8_t *pSnr)
{
    char status;
    uint8_t i;
    uint16_t unLen;
    uint8_t CmdFrameBuf[MFRC_MAXRLEN];

    CmdFrameBuf[0] = PICC_ANTICOLL1;
    CmdFrameBuf[1] = 0x70;
    CmdFrameBuf[6] = 0;
    for(i = 0; i < 4; i++)
    {
        CmdFrameBuf[i + 2] = *(pSnr + i);
        CmdFrameBuf[6]  ^= *(pSnr + i);
    }
    MFRC_CalulateCRC(CmdFrameBuf, 7, &CmdFrameBuf[7]);

    MFRC_ClrBitMask(MFRC_Status2Reg, 0x08);

    status = MFRC_CmdFrame(MFRC_TRANSCEIVE, CmdFrameBuf, 9, CmdFrameBuf, &unLen);

    if((status == PCD_OK) && (unLen == 0x18))
    {
        status = PCD_OK;
    }
    else
    {
        status = PCD_ERR;
    }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名称:PCD_AuthState
* 功能描述:验证卡片密码
* 入口参数:-AuthMode:验证模式
*                   PICC_AUTHENT1A:验证A密码
*                   PICC_AUTHENT1B:验证B密码
*           -BlockAddr:块地址(0~63)
*           -pKey:密码
*           -pSnr:卡片序列号,4字节
* 出口参数:无
* 返 回 值:-status:错误代码(PCD_OK、PCD_NOTAGERR、PCD_ERR)
* 说    明:验证密码时,以扇区为单位,BlockAddr参数可以是同一个扇区的任意块
***************************************************************************************/
char PCD_AuthState(uint8_t AuthMode, uint8_t BlockAddr, uint8_t *pKey, uint8_t *pSnr)
{
    char status;
    uint16_t unLen;
    uint8_t i, CmdFrameBuf[MFRC_MAXRLEN];
    CmdFrameBuf[0] = AuthMode;
    CmdFrameBuf[1] = BlockAddr;
    for(i = 0; i < 6; i++)
    {
        CmdFrameBuf[i + 2] = *(pKey + i);
    }
    for(i = 0; i < 4; i++)
    {
        CmdFrameBuf[i + 8] = *(pSnr + i);
    }

    status = MFRC_CmdFrame(MFRC_AUTHENT, CmdFrameBuf, 12, CmdFrameBuf, &unLen);
    if((status != PCD_OK) || (!(MFRC_ReadReg(MFRC_Status2Reg) & 0x08)))
    {
        status = PCD_ERR;
    }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名称:PCD_WriteBlock
* 功能描述:读MF1卡数据块
* 入口参数:-BlockAddr:块地址
*           -pData: 用于保存待写入的数据,16字节
* 出口参数:无
* 返 回 值:-status:错误代码(PCD_OK、PCD_NOTAGERR、PCD_ERR)
* 说    明:无
***************************************************************************************/
char PCD_WriteBlock(uint8_t BlockAddr, uint8_t *pData)
{
    char status;
    uint16_t unLen;
    uint8_t i, CmdFrameBuf[MFRC_MAXRLEN];

    CmdFrameBuf[0] = PICC_WRITE;
    CmdFrameBuf[1] = BlockAddr;
    MFRC_CalulateCRC(CmdFrameBuf, 2, &CmdFrameBuf[2]);

    status = MFRC_CmdFrame(MFRC_TRANSCEIVE, CmdFrameBuf, 4, CmdFrameBuf, &unLen);

    if((status != PCD_OK) || (unLen != 4) || ((CmdFrame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PCD_ERR;
    }

    if(status == PCD_OK)
    {
        for(i = 0; i < 16; i++)
        {
            CmdFrameBuf[i] = *(pData + i);
        }
        MFRC_CalulateCRC(CmdFrameBuf, 16, &CmdFrameBuf[16]);

        status = MFRC_CmdFrame(MFRC_TRANSCEIVE, CmdFrameBuf, 18, CmdFrameBuf, &unLen);

        if((status != PCD_OK) || (unLen != 4) || ((CmdFrame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PCD_ERR;
        }
    }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名称:PCD_ReadBlock
* 功能描述:读MF1卡数据块
* 入口参数:-BlockAddr:块地址
*           -pData: 用于保存读出的数据,16字节
* 出口参数:-pData: 用于保存读出的数据,16字节
* 返 回 值:-status:错误代码(PCD_OK、PCD_NOTAGERR、PCD_ERR)
* 说    明:无
***************************************************************************************/
char PCD_ReadBlock(uint8_t BlockAddr, uint8_t *pData)
{
    char status;
    uint16_t unLen;
    uint8_t i, CmdFrameBuf[MFRC_MAXRLEN];

    CmdFrameBuf[0] = PICC_READ;
    CmdFrameBuf[1] = BlockAddr;
    MFRC_CalulateCRC(CmdFrameBuf, 2, &CmdFrameBuf[2]);

    status = MFRC_CmdFrame(MFRC_TRANSCEIVE, CmdFrameBuf, 4, CmdFrameBuf, &unLen);
    if((status == PCD_OK) && (unLen == 0x90))
    {
        for(i = 0; i < 16; i++)
        {
            *(pData + i) = CmdFrameBuf[i];
        }
    }
    else
    {
        status = PCD_ERR;
    }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名称:PCD_Value
* 功能描述:对MF1卡数据块增减值操作
* 入口参数:
*           -BlockAddr:块地址
*           -pValue:四字节增值的值,低位在前
*           -mode:数值块操作模式
*                  PICC_INCREMENT:增值
*                PICC_DECREMENT:减值
* 出口参数:无
* 返 回 值:-status:错误代码(PCD_OK、PCD_NOTAGERR、PCD_ERR)
* 说    明:无
***************************************************************************************/
char PCD_Value(uint8_t mode, uint8_t BlockAddr, uint8_t *pValue)
{
    //0XC1        1           Increment[4]={0x03, 0x01, 0x01, 0x01};
    char status;
    uint16_t unLen;
    uint8_t i, CmdFrameBuf[MFRC_MAXRLEN];

    CmdFrameBuf[0] = mode;
    CmdFrameBuf[1] = BlockAddr;
    MFRC_CalulateCRC(CmdFrameBuf, 2, &CmdFrameBuf[2]);

    status = MFRC_CmdFrame(MFRC_TRANSCEIVE, CmdFrameBuf, 4, CmdFrameBuf, &unLen);

    if((status != PCD_OK) || (unLen != 4) || ((CmdFrame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PCD_ERR;
    }

    if(status == PCD_OK)
    {
        for(i = 0; i < 16; i++)
        {
            CmdFrameBuf[i] = *(pValue + i);
        }
        MFRC_CalulateCRC(CmdFrameBuf, 4, &CmdFrameBuf[4]);
        unLen = 0;
        status = MFRC_CmdFrame(MFRC_TRANSCEIVE, CmdFrameBuf, 6, CmdFrameBuf, &unLen);
        if(status != PCD_ERR)
        {
            status = PCD_OK;
        }
    }

    if(status == PCD_OK)
    {
        CmdFrameBuf[0] = PICC_TRANSFER;
        CmdFrameBuf[1] = BlockAddr;
        MFRC_CalulateCRC(CmdFrameBuf, 2, &CmdFrameBuf[2]);

        status = MFRC_CmdFrame(MFRC_TRANSCEIVE, CmdFrameBuf, 4, CmdFrameBuf, &unLen);

        if((status != PCD_OK) || (unLen != 4) || ((CmdFrame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PCD_ERR;
        }
    }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名称:PCD_BakValue
* 功能描述:备份钱包(块转存)
* 入口参数:-sourceBlockAddr:源块地址
*                -goalBlockAddr   :目标块地址
* 出口参数:无
* 返 回 值:-status:错误代码(PCD_OK、PCD_NOTAGERR、PCD_ERR)
* 说    明:只能在同一个扇区内转存
***************************************************************************************/
char PCD_BakValue(uint8_t sourceBlockAddr, uint8_t goalBlockAddr)
{
    char status;
    uint16_t  unLen;
    uint8_t CmdFrameBuf[MFRC_MAXRLEN];

    CmdFrameBuf[0] = PICC_RESTORE;
    CmdFrameBuf[1] = sourceBlockAddr;
    MFRC_CalulateCRC(CmdFrameBuf, 2, &CmdFrameBuf[2]);
    status = MFRC_CmdFrame(MFRC_TRANSCEIVE, CmdFrameBuf, 4, CmdFrameBuf, &unLen);
    if((status != PCD_OK) || (unLen != 4) || ((CmdFrame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PCD_ERR;
    }

    if(status == PCD_OK)
    {
        CmdFrameBuf[0] = 0;
        CmdFrameBuf[1] = 0;
        CmdFrameBuf[2] = 0;
        CmdFrameBuf[3] = 0;
        MFRC_CalulateCRC(CmdFrameBuf, 4, &CmdFrameBuf[4]);
        status = MFRC_CmdFrame(MFRC_TRANSCEIVE, CmdFrameBuf, 6, CmdFrameBuf, &unLen);
        if(status != PCD_ERR)
        {
            status = PCD_OK;
        }
    }

    if(status != PCD_OK)
    {
        return PCD_ERR;
    }

    CmdFrameBuf[0] = PICC_TRANSFER;
    CmdFrameBuf[1] = goalBlockAddr;
    MFRC_CalulateCRC(CmdFrameBuf, 2, &CmdFrameBuf[2]);
    status = MFRC_CmdFrame(MFRC_TRANSCEIVE, CmdFrameBuf, 4, CmdFrameBuf, &unLen);
    if((status != PCD_OK) || (unLen != 4) || ((CmdFrame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PCD_ERR;
    }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名称:PCD_Halt
* 功能描述: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 返 回 值:-status:错误代码(PCD_OK、PCD_NOTAGERR、PCD_ERR)
***************************************************************************************/
char PCD_Halt(void)
{
    char status;
    uint16_t unLen;
    uint8_t CmdFrameBuf[MFRC_MAXRLEN];

    CmdFrameBuf[0] = PICC_HALT;
    CmdFrameBuf[1] = 0;
    MFRC_CalulateCRC(CmdFrameBuf, 2, &CmdFrameBuf[2]);

    status = MFRC_CmdFrame(MFRC_TRANSCEIVE, CmdFrameBuf, 4, CmdFrameBuf, &unLen);

    return status;
}

///*********************************************
//函数名:StartIDCardTask
//功  能:处理ID卡相关功能
//备  注:【ID读卡器】
//类型码:06
//**********************************************/
//void StartIDcard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    uint8_t RxBuffer[32], TxBuffer[32];
//    char IDcard[10];
//    char __IDcard[10] = "4ba18a25";
//    char IDcard__[10] = "3957ee5c";
//    static int IDCard_Err_Num = 0;
//    char status = 1;
//    /*RS522初始化*/
//    MFRC_Init();
//    PCD_Reset();
//    osDelay(350);

//    for(;;)
//    {
//        /*获取卡号*/
//        status = PCD_Request(PICC_REQALL, RxBuffer);//返回值为0,代表寻卡成功;并把卡类型存入tempbuf中

//        if(status == PCD_OK)
//        {
//            /*防冲突,返回卡号*/
//            PCD_Anticoll(RxBuffer);   //把(十六进制)的4个字节卡号存储在数组tempbuf中
//            sprintf(IDcard, "%x%x%x%x", RxBuffer[0], RxBuffer[1], RxBuffer[2], RxBuffer[3]);
//            /*****开始进**号判断******/
//            if(strcmp(__IDcard, IDcard) == 0 || strcmp(IDcard__, IDcard) == 0) //卡号判断正确
//            {
//                sendmsg(huart1, TxBuffer, "%d,02,06,%s,\r\n", Address, IDcard); //把卡号发给串口1方便调试
//                IDcard[0] = 0x00; //清空字符串
//                beep_play();//蜂鸣器鸣叫
//                Open_Door();//开门
//            }
//            else
//            {
//                IDCard_Err_Num++;//卡号不匹配,标志位自增
//                sendmsg(huart1, TxBuffer, "%d,01,06,01,%s,%d\r\n", Address, IDcard, IDCard_Err_Num); //错误,卡号不匹配
//                beep_ring(1000);//蜂鸣器鸣叫
//                if(IDCard_Err_Num >= 5) //5次报警
//                {
//                    beep_ring(1000);//蜂鸣器鸣叫
//                    SIM800L_CallNum (my_phone);//拨打电话
//                    sendmsg(huart1, TxBuffer, "%d,02,06,01,Call phone\r\n", Address); //错误,卡号不匹配,并报警
//                    IDCard_Err_Num = 0;
//                }

//            }
//        }
//        if(status != PCD_OK)
//        {
//            PCD_Reset();
//        }
//        osMessagePut(QueWdtHandle, 0x08, 10);
//        osDelay(300);
//    }
//}

楼主:
#ifndef _RC522_H
#define _RC522_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                                                                MFRC522驱动程序                                                                   *
************************************************************************************/
/*MFRC522寄存器定义*/
//PAGE0
#define MFRC_RFU00                      0x00
#define MFRC_CommandReg                 0x01
#define MFRC_ComIEnReg                     0x02
#define MFRC_DivlEnReg                     0x03
#define MFRC_ComIrqReg                     0x04
#define MFRC_DivIrqReg                     0x05
#define MFRC_ErrorReg                      0x06
#define MFRC_Status1Reg                    0x07
#define MFRC_Status2Reg                    0x08
#define MFRC_FIFODataReg                   0x09
#define MFRC_FIFOLevelReg                  0x0A
#define MFRC_WaterLevelReg                 0x0B
#define MFRC_ControlReg                    0x0C
#define MFRC_BitFramingReg                 0x0D
#define MFRC_CollReg                       0x0E
#define MFRC_RFU0F                         0x0F
//PAGE1
#define MFRC_RFU10                         0x10
#define MFRC_ModeReg                       0x11
#define MFRC_TxModeReg                     0x12
#define MFRC_RxModeReg                     0x13
#define MFRC_TxControlReg                  0x14
#define MFRC_TxAutoReg                     0x15 //中文手册有误
#define MFRC_TxSelReg                      0x16
#define MFRC_RxSelReg                      0x17
#define MFRC_RxThresholdReg                0x18
#define MFRC_DemodReg                      0x19
#define MFRC_RFU1A                         0x1A
#define MFRC_RFU1B                         0x1B
#define MFRC_MifareReg                     0x1C
#define MFRC_RFU1D                         0x1D
#define MFRC_RFU1E                         0x1E
#define MFRC_SerialSpeedReg                0x1F
//PAGE2
#define MFRC_RFU20                         0x20
#define MFRC_CRCResultRegM                 0x21
#define MFRC_CRCResultRegL                 0x22
#define MFRC_RFU23                         0x23
#define MFRC_ModWidthReg                   0x24
#define MFRC_RFU25                         0x25
#define MFRC_RFCfgReg                      0x26
#define MFRC_GsNReg                        0x27
#define MFRC_CWGsCfgReg                    0x28
#define MFRC_ModGsCfgReg                   0x29
#define MFRC_TModeReg                      0x2A
#define MFRC_TPrescalerReg                 0x2B
#define MFRC_TReloadRegH                   0x2C
#define MFRC_TReloadRegL                   0x2D
#define MFRC_TCounterValueRegH             0x2E
#define MFRC_TCounterValueRegL             0x2F
//PAGE3
#define MFRC_RFU30                         0x30
#define MFRC_TestSel1Reg                   0x31
#define MFRC_TestSel2Reg                   0x32
#define MFRC_TestPinEnReg                  0x33
#define MFRC_TestPinValueReg               0x34
#define MFRC_TestBusReg                    0x35
#define MFRC_AutoTestReg                   0x36
#define MFRC_VersionReg                    0x37
#define MFRC_AnalogTestReg                 0x38
#define MFRC_TestDAC1Reg                   0x39
#define MFRC_TestDAC2Reg                   0x3A
#define MFRC_TestADCReg                    0x3B
#define MFRC_RFU3C                         0x3C
#define MFRC_RFU3D                         0x3D
#define MFRC_RFU3E                         0x3E
#define MFRC_RFU3F                         0x3F

/*MFRC522的FIFO长度定义*/
#define MFRC_FIFO_LENGTH                       64

/*MFRC522传输的帧长定义*/
#define MFRC_MAXRLEN                18

/*MFRC522命令集,中文手册P59*/
#define MFRC_IDLE                              0x00        //取消当前命令的执行
#define MFRC_CALCCRC                           0x03    //激活CRC计算
#define MFRC_TRANSMIT                          0x04    //发送FIFO缓冲区内容
#define MFRC_NOCMDCHANGE            0x07        //无命令改变
#define MFRC_RECEIVE                           0x08    //激活接收器接收数据
#define MFRC_TRANSCEIVE                        0x0C    //发送并接收数据
#define MFRC_AUTHENT                           0x0E    //执行Mifare认证(验证密钥)
#define MFRC_RESETPHASE                        0x0F    //复位MFRC522

/*MFRC522通讯时返回的错误代码*/
#define MFRC_OK                         (char)0
#define MFRC_NOTAGERR                    (char)(-1)
#define MFRC_ERR                        (char)(-2)

/*MFRC522函数声明*/
void MFRC_Init(void);
void MFRC_WriteReg(uint8_t addr, uint8_t data);
uint8_t MFRC_ReadReg(uint8_t addr);
void MFRC_SetBitMask(uint8_t addr, uint8_t mask);
void MFRC_ClrBitMask(uint8_t addr, uint8_t mask);
void MFRC_CalulateCRC(uint8_t *pInData, uint8_t len, uint8_t *pOutData);
char MFRC_CmdFrame(uint8_t cmd, uint8_t *pInData, uint8_t InLenByte, uint8_t *pOutData, uint16_t *pOutLenBit);

/***********************************************************************************
*                                                        MFRC552与MF1卡通讯接口程序                                                      *
************************************************************************************/
/*Mifare1卡片命令字*/
#define PICC_REQIDL                   0x26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define PICC_REQALL                   0x52                       //寻天线区内全部卡
#define PICC_ANTICOLL1                0x93                       //防冲撞
#define PICC_ANTICOLL2                0x95                       //防冲撞
#define PICC_AUTHENT1A                0x60                       //验证A密钥
#define PICC_AUTHENT1B                0x61                       //验证B密钥
#define PICC_READ                     0x30                       //读块
#define PICC_WRITE                    0xA0                       //写块
#define PICC_DECREMENT                0xC0                       //减值(扣除)
#define PICC_INCREMENT                0xC1                       //增值(充值)
#define PICC_TRANSFER                 0xB0                       //转存(传送)
#define PICC_RESTORE                  0xC2                       //恢复(重储)
#define PICC_HALT                     0x50                       //休眠

/*PCD通讯时返回的错误代码*/
#define PCD_OK                         (char)0                                //成功
#define PCD_NOTAGERR            (char)(-1)                        //无卡
#define PCD_ERR                        (char)(-2)                        //出错

/*PCD函数声明*/
void PCD_Init(void);
void PCD_Reset(void);
void PCD_AntennaOn(void);
void PCD_AntennaOff(void);
char PCD_Request(uint8_t RequestMode, uint8_t *pCardType);  //寻卡,并返回卡的类型
char PCD_Anticoll(uint8_t *pSnr);                           //防冲突,返回卡号
char PCD_Select(uint8_t *pSnr);                             //选卡
char PCD_AuthState(uint8_t AuthMode, uint8_t BlockAddr, uint8_t *pKey, uint8_t *pSnr); //验证密码(密码A和密码B)
char PCD_WriteBlock(uint8_t BlockAddr, uint8_t *pData);   //写数据
char PCD_ReadBlock(uint8_t BlockAddr, uint8_t *pData);    //读数据
char PCD_Value(uint8_t mode, uint8_t BlockAddr, uint8_t *pValue);
char PCD_BakValue(uint8_t sourceBlockAddr, uint8_t goalBlockAddr);
char PCD_Halt(void);

#endif

网友A(2024-08-31):
在STM32的GPIO配置中,您将引脚设置为开漏输出模式(Open Drain),这意味着这些引脚在不驱动时会处于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