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基于STM32G070RBT6模拟SPI的RC522驱动移植

楼主(2024-07-30):
工程配置:
使用STM32CubeMX配置芯片的主频为64MHz(需启用外部晶振)、启用USART

楼主:
移植RC522驱动:
找到生成工程的根目录,新建名为User的文件夹并将RC522s.h和RC522.c复制进去

楼主:
RC522s.h
#ifndef RFID_RC522S_H
#define RFID_RC522S_H

#include "main.h"

#define DelayMs(n) HAL_Delay(n)
/*
RC522射频模块外部的接口:
*1--SDA <----->PA4--片选脚
*2--SCK <----->PA5--时钟线
*3--MOSI<----->PA7--输出
*4--MISO<----->PA6--输入
*5--悬空
*6--GND <----->GND
*7--RST <----->PA11--复位脚
*8--VCC <----->VCC
*/

//MF522命令字
#define PCD_IDLE              0x00               //取消当前命令
#define PCD_AUTHENT           0x0E               //验证密钥
#define PCD_RECEIVE           0x08               //接收数据
#define PCD_TRANSMIT          0x04               //发送数据
#define PCD_TRANSCEIVE        0x0C               //发送并接收数据
#define PCD_RESETPHASE        0x0F               //复位
#define PCD_CALCCRC           0x03               //CRC计算

//Mifare_One卡片命令字
#define PICC_REQIDL           0x26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返回的是卡的类型
#define PICC_REQALL           0x52               //寻天线区内全部卡,返回的是卡的类型
#define PICC_ANTICOLL1        0x93               //防冲撞
#define PICC_ANTICOLL2        0x95               //防冲撞
#define PICC_AUTHENT1A        0x60               //验证A密钥
#define PICC_AUTHENT1B        0x61               //验证B密钥   命令认证代码
#define PICC_READ             0x30               //读块
#define PICC_WRITE            0xA0               //写块
#define PICC_DECREMENT        0xC0               //扣款
#define PICC_INCREMENT        0xC1               //充值
#define PICC_RESTORE          0xC2               //调块数据到缓冲区
#define PICC_TRANSFER         0xB0               //保存缓冲区中数据
#define PICC_HALT             0x50               //休眠

//MF522 FIFO长度定义
#define DEF_FIFO_LENGTH       64                 //FIFO size=64byte
#define MAXRLEN  18

//MF522寄存器定义
// PAGE 0
#define     RFU00                 0x00
#define     CommandReg            0x01
#define     ComIEnReg             0x02
#define     DivlEnReg             0x03
#define     ComIrqReg             0x04
#define     DivIrqReg             0x05
#define     ErrorReg              0x06
#define     Status1Reg            0x07
#define     Status2Reg            0x08
#define     FIFODataReg           0x09
#define     FIFOLevelReg          0x0A
#define     WaterLevelReg         0x0B
#define     ControlReg            0x0C
#define     BitFramingReg         0x0D
#define     CollReg               0x0E
#define     RFU0F                 0x0F
// PAGE 1
#define     RFU10                 0x10
#define     ModeReg               0x11
#define     TxModeReg             0x12
#define     RxModeReg             0x13
#define     TxControlReg          0x14
#define     TxAutoReg             0x15
#define     TxSelReg              0x16
#define     RxSelReg              0x17
#define     RxThresholdReg        0x18
#define     DemodReg              0x19
#define     RFU1A                 0x1A
#define     RFU1B                 0x1B
#define     MifareReg             0x1C
#define     RFU1D                 0x1D
#define     RFU1E                 0x1E
#define     SerialSpeedReg        0x1F
// PAGE 2
#define     RFU20                 0x20
#define     CRCResultRegM         0x21
#define     CRCResultRegL         0x22
#define     RFU23                 0x23
#define     ModWidthReg           0x24
#define     RFU25                 0x25
#define     RFCfgReg              0x26
#define     GsNReg                0x27
#define     CWGsCfgReg            0x28
#define     ModGsCfgReg           0x29
#define     TModeReg              0x2A
#define     TPrescalerReg         0x2B
#define     TReloadRegH           0x2C
#define     TReloadRegL           0x2D
#define     TCounterValueRegH     0x2E
#define     TCounterValueRegL     0x2F

// PAGE 3
#define     RFU30                 0x30
#define     TestSel1Reg           0x31
#define     TestSel2Reg           0x32
#define     TestPinEnReg          0x33
#define     TestPinValueReg       0x34
#define     TestBusReg            0x35
#define     AutoTestReg           0x36
#define     VersionReg            0x37
#define     AnalogTestReg         0x38
#define     TestDAC1Reg           0x39
#define     TestDAC2Reg           0x3A
#define     TestADCReg            0x3B
#define     RFU3C                 0x3C
#define     RFU3D                 0x3D
#define     RFU3E                 0x3E
#define     RFU3F                                          0x3F

//和MF522通讯时返回的错误代码
#define         MI_OK                 0
#define         MI_NOTAGERR           1
#define         MI_ERR                2

#define        SHAQU1                0X01
#define        KUAI4                        0X04
#define        KUAI7                        0X07
#define        REGCARD                0xa1
#define        CONSUME                0xa2
#define READCARD        0xa3
#define ADDMONEY        0xa4

/*
    RC522各种驱动函数
*/
void RC522_Init(void);                                                                                                    //功    能:RC522射频卡模块初始化
void RC522_ClearBitMask(uint8_t  reg,uint8_t  mask);                                                                        //功    能:清RC522寄存器位
void RC522_WriteRawRC(uint8_t  Address, uint8_t  value);                                            //功    能:写RC632寄存器
void RC522_SetBitMask(uint8_t  reg,uint8_t  mask);                                                                     //功    能:置RC522寄存器位
char RC522_PcdComMF522(uint8_t  Command,uint8_t *pIn,uint8_t  InLenByte,uint8_t *pOut,uint8_t *pOutLenBit);        //功能: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void RC522_CalulateCRC(uint8_t  *pIn,uint8_t  len,uint8_t  *pOut );                //功    能:用MF522计算CRC16函数
uint8_t  RC522_ReadRawRC(uint8_t  Address);                                                                                                    //功    能:读RC632寄存器
char RC522_PcdReset(void);                                                                                                    //功    能:复位RC522
char RC522_PcdRequest(unsigned char req_code,unsigned char *pTagType);//功    能:寻卡
void RC522_PcdAntennaOn(void);                                                                                                    //功    能:开启天线
void RC522_PcdAntennaOff(void);                                                                                                    //功    能:关闭天线
char M500PcdConfigISOType(unsigned char type);                                                                              //功    能:设置RC632的工作方式
char RC522_PcdAnticoll(unsigned char *pSnr);                                                                                                    //功    能:防冲撞
char RC522_PcdSelect(unsigned char *pSnr);                                                                                                    //功    能:选定卡片
char RC522_PcdAuthState(unsigned char auth_mod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Key,unsigned char *pSnr);//功    能:验证卡片密码
char RC522_Pcd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功    能:写数据到M1卡一块
char RC522_PcdRead(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功    能:读取M1卡一块数据
char RC522_PcdHalt(void);                                                                                                    //功    能: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void RC522_Reset(void);                                                                                                    //功    能:复位RC522
uint8_t  RC522_MFRC522_SelectTag(uint8_t  *serNum);                   //功    能:读取卡存储器容量
uint8_t  RC522_SPI_ReadWriteOneByte(uint8_t  tx_data);                                                                //功    能:SPI读写函数
#endif

楼主:
RC522s.c

#include "RC522S.h"
#include "string.h"

/*
函数功能:移植接口--SPI时序读写一个字节
函数参数:data:要写入的数据
返 回 值:读到的数据
*/
uint8_t  RC522_SPI_ReadWriteOneByte(uint8_t  tx_data)
{
        uint8_t  rx_data=0;
  uint8_t  i;
  for(i=0;i<8;i++)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0);;
                if(tx_data&0x80){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7, 1);}
                else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7, 0);}
                tx_data<<=1;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1);;
                rx_data<<=1;
                if(HAL_GPIO_ReadPin(GPIOA, GPIO_PIN_6))rx_data|=0x01;
        }
        //检测spi是否接通
//        if(rx_data != 0) {
//                printf("rx_data != 0\r\n");
//        } else {
//                printf("rx_data = 0\r\n");
//        }
        return rx_data;
}

/*
函数功能:初始化RC522的IO口
*1--SDA <----->PA4--片选脚
*2--SCK <----->PA5--时钟线
*3--MOSI<----->PA7--输出
*4--MISO<----->PA6--输入
*5--悬空
*6--GND <----->GND
*7--RST <----->PA11--复位脚
*8--VCC <----->VCC
*/
void RC522_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7|GPIO_PIN_11,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PA4 PA5 PA7 PA11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7|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A6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功能描述:选卡读取卡存储器容量
输入参数:serNum 传入卡序列号
返 回 值:成功返回卡容量
*/
uint8_t  RC522_MFRC522_SelectTag(uint8_t  *serNum) //读取卡存储器容量
{
        uint8_t  i;
        uint8_t  status;
        uint8_t  size;
        uint8_t  recvBits;
        uint8_t  buffer[9];

        buffer[0]=PICC_ANTICOLL1;          //防撞码1
        buffer[1]=0x70;
        buffer[6]=0x00;
        for(i=0;i<4;i++)
        {
                buffer[i+2]=*(serNum+i);        //buffer[2]-buffer[5]为卡序列号
                buffer[6]^=*(serNum+i);          //卡校验码
        }

        RC522_CalulateCRC(buffer,7,&buffer[7]);        //buffer[7]-buffer[8]为RCR校验码
        RC522_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status=RC522_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buffer,9,buffer,&recvBits);

        if((status==MI_OK)&&(recvBits==0x18))
                size=buffer[0];
        else
                size=0;

        return size;
}

/*
延时函数,纳秒级
*/
void RC522_Delay(uint32_t  ns)
{
  uint32_t  i;
  for(i=0;i<ns;i++)
  {
    __nop();
    __nop();
    __nop();
  }
}

/*
函数功能:RC522芯片初始化
*/
void RC522_Init(void)
{
  RC522_IO_Init();        //RC522初始化
  RC522_PcdReset();                          //复位RC522
  RC522_PcdAntennaOff();        //关闭天线
  DelayMs(2);                    //延时2毫秒
  RC522_PcdAntennaOn();                //开启天线
  M500PcdConfigISOType('A'); //设置RC632的工作方式
}

/*
函数功能:复位RC522
*/
void RC522_Reset(void)
{
  RC522_PcdReset();                                //复位RC522
  RC522_PcdAntennaOff();        //关闭天线
  DelayMs(2);                    //延时2毫秒
  RC522_PcdAntennaOn();                //开启天线
}

/*
功    能: 寻卡
参数说明: req_code[IN]:寻卡方式
                0x52   = 寻感应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0x26   = 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pTagType[OUT]:卡片类型代码
                0x4400 = Mifare_UltraLight
                0x0400 = Mifare_One(S50)
                0x0200 = Mifare_One(S70)
                0x0800 = Mifare_Pro(X)
                0x4403 = Mifare_DESFire
返 回 值: 成功返回MI_OK
*/
char RC522_PcdRequest(uint8_t  req_code,uint8_t  *pTagType)
{
        char status;
        uint8_t  unLen;
        uint8_t  ucComMF522Buf[MAXRLEN];             // MAXRLEN  18

        RC522_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清RC522寄存器位,/接收数据命令
        RC522_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7); //写RC632寄存器
        RC522_SetBitMask(TxControlReg,0x03);  //置RC522寄存器位

        ucComMF522Buf[0]=req_code;             //寻卡方式

        status=RC522_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ucComMF522Buf,&unLen); //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if((status==MI_OK)&&(unLen==0x10))
        {
                *pTagType=ucComMF522Buf[0];
                *(pTagType+1)=ucComMF522Buf[1];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
功    能: 防冲撞
参数说明: pSnr[OUT]: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
char RC522_PcdAnticoll(uint8_t  *pSnr)
{
    char status;
    uint8_t  i,snr_check=0;
    uint8_t  unLen;
    uint8_t  ucComMF522Buf[MAXRLEN];

    RC522_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清RC522寄存器位
    RC522_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 //写
    RC522_ClearBitMask(CollReg,0x80);     //清

    ucComMF522Buf[0]=PICC_ANTICOLL1;   //PICC_ANTICOLL1 = 0x93
    ucComMF522Buf[1]=0x20;

    status=RC522_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unLen); //0x0c,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PCD_TRANSCEIVE =发送并接收数据
                                                                                         //2:写入卡里的数据字节长度
                                                                                         //ucComMF522Buf:存放数据的地址
                                                                                         //unLen:从卡里读出的数据长度
    if(status==MI_OK)
    {
             for(i=0;i<4;i++)
                         {
                                         *(pSnr+i)=ucComMF522Buf[i];  //把读到的卡号赋值给pSnr
                                         snr_check^=ucComMF522Buf[i];
                         }
                         if(snr_check!=ucComMF522Buf[i])
                         {
                                        status = MI_ERR;
                         }
    }
    RC522_SetBitMask(CollReg,0x80);
    return status;
}

/*
功    能:选定卡片
参数说明: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成功返回MI_OK
*/
char RC522_PcdSelect(uint8_t  *pSnr)
{
    char status;
    uint8_t  i;
    uint8_t  unLen;
    uint8_t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0x70;
    ucComMF522Buf[6]=0;

    for(i=0;i<4;i++)
    {
            ucComMF522Buf[i+2]=*(pSnr+i);
            ucComMF522Buf[6]^=*(pSnr+i);
    }

    RC522_CalulateCRC(ucComMF522Buf,7,&ucComMF522Buf[7]); //用MF522计算CRC16函数,校验数据
    RC522_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清RC522寄存器位
    status=RC522_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9,ucComMF522Buf,&unLen);
    if((status==MI_OK)&&(unLen==0x18))status=MI_OK;
    else status=MI_ERR;

    return status;
}

/*
功    能:验证卡片密码
参数说明:auth_mode[IN]: 密码验证模式
                 0x60 = 验证A密钥
                 0x61 = 验证B密钥
          addr[IN]:块地址
          pKey[IN]:扇区密码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成功返回MI_OK
*/
char RC522_PcdAuthState(uint8_t  auth_mode,uint8_t  addr,uint8_t  *pKey,uint8_t  *pSnr)
{
    char status;
    uint8_t  unLen;
    uint8_t  ucComMF522Buf[MAXRLEN];  //MAXRLEN  18(数组的大小)

          //验证模式+块地址+扇区密码+卡序列号
    ucComMF522Buf[0]=auth_mode;
    ucComMF522Buf[1]=addr;
    memcpy(&ucComMF522Buf[2],pKey,6); //拷贝,复制
    memcpy(&ucComMF522Buf[8],pSnr,4);

    status=RC522_PcdComMF522(PCD_AUTHENT,ucComMF522Buf,12,ucComMF522Buf,&unLen);
    if((status!= MI_OK)||(!(RC522_ReadRawRC(Status2Reg)&0x08)))status = MI_ERR;
    return status;
}

/*
功    能:读取M1卡一块数据
参数说明:
                                        addr:块地址
          p   :读出的块数据,16字节
返    回:成功返回MI_OK
*/
char RC522_PcdRead(uint8_t  addr,uint8_t  *p)
{
    char status;
    uint8_t  unLen;
    uint8_t  i,ucComMF522Buf[MAXRLEN]; //18

    ucComMF522Buf[0]=PICC_READ;
    ucComMF522Buf[1]=addr;
    RC522_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RC522_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if((status==MI_OK&&(unLen==0x90)))
    {
        for(i=0;i<16;i++)
                                {
                                                *(p +i)=ucComMF522Buf[i];
                                }
    }
    else
    {
                        status=MI_ERR;
                }
    return status;
}

/*
功    能:写数据到M1卡指定块
参数说明:addr:块地址
          p   :向块写入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成功返回MI_OK
*/
char RC522_Pcd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p)
{
    char status;
    uint8_t  unLen;
    uint8_t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PICC_WRITE;// 0xA0 //写块
    ucComMF522Buf[1]=addr;      //块地址
    RC522_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RC522_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status!= MI_OK)||(unLen != 4)||((ucComMF522Buf[0]&0x0F)!=0x0A))
    {
                                status = MI_ERR;
                }

    if(status==MI_OK)
    {
        for(i=0;i<16;i++)//向FIFO写16Byte数据
        {
                ucComMF522Buf[i]=*(p +i);
        }
        RC522_CalulateCRC(ucComMF522Buf,16,&ucComMF522Buf[16]);
        status = RC522_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8,ucComMF522Buf,&unLen);
        if((status != MI_OK)||(unLen != 4)||((ucComMF522Buf[0]&0x0F)!=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
功    能: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返    回:成功返回MI_OK
*/
char RC522_PcdHalt(void)
{
    uint8_t  status;
    uint8_t  unLen;
    uint8_t  ucComMF522Buf[MAXRLEN]; //MAXRLEN==18
          status=status;
    ucComMF522Buf[0]=PICC_HALT;
    ucComMF522Buf[1]=0;
    RC522_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RC522_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return MI_OK;
}

/*
功    能:用MF522计算CRC16函数
参    数:
                                *pIn :要读数CRC的数据
                                len:-数据长度
                                *pOut:计算的CRC结果
*/
void RC522_CalulateCRC(uint8_t  *pIn ,uint8_t  len,uint8_t  *pOut )
{
    uint8_t  i,n;
    RC522_ClearBitMask(DivIrqReg,0x04);  //CRCIrq = 0
    RC522_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RC522_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清FIFO指针

          //向FIFO中写入数据
                for(i=0;i<len;i++)
    {
                        RC522_WriteRawRC(FIFODataReg,*(pIn +i));  //开始RCR计算
                }

                RC522_WriteRawRC(CommandReg,PCD_CALCCRC);   //等待CRC计算完成
                i=0xFF;
    do
    {
        n=RC522_ReadRawRC(DivIrqReg);
        i--;
    }
    while((i!=0)&&!(n&0x04));//CRCIrq = 1

                //读取CRC计算结果
                pOut[0]=RC522_ReadRawRC(CRCResultRegL);
    pOut[1]=RC522_ReadRawRC(CRCResultRegM);
}

/*
功    能:复位RC522
返    回:成功返回MI_OK
*/
char RC522_PcdReset(void)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1, 1);;   //PF1写1
    RC522_Delay(1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1, 0);;   //PF1清0
    RC522_Delay(1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1, 1);;         //PF1写1
    RC522_Delay(10);
    RC522_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写RC632寄存器,复位
          RC522_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写RC632寄存器,复位
    RC522_Delay(10);

    RC522_WriteRawRC(ModeReg,0x3D);             //和Mifare卡通讯,CRC初始值0x6363
    RC522_WriteRawRC(TReloadRegL,30);           //写RC632寄存器
    RC522_WriteRawRC(TReloadRegH,0);
    RC522_WriteRawRC(TModeReg,0x8D);
    RC522_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RC522_WriteRawRC(TxAutoReg,0x40);//必须要
    return MI_OK;
}

/*
函数功能:设置RC632的工作方式
*/
char M500PcdConfigISOType(uint8_t  type)
{
   if(type=='A')                        //ISO14443_A
   {
                 RC522_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清RC522寄存器位
                 RC522_WriteRawRC(ModeReg,0x3D);          //3F//CRC初始值0x6363
                 RC522_WriteRawRC(RxSelReg,0x86);         //84
                 RC522_WriteRawRC(RFCfgReg,0x7F);         //4F  //调整卡的感应距离//RxGain = 48dB调节卡感应距离
                 RC522_WriteRawRC(TReloadRegL,30);        //tmoLength);// TReloadVal = 'h6a =tmoLength(dec)
           RC522_WriteRawRC(TReloadRegH,0);
                 RC522_WriteRawRC(TModeReg,0x8D);
           RC522_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RC522_Delay(1000);
     RC522_PcdAntennaOn();                //开启天线
   }
   else return 1;       //失败,返回1
   return MI_OK;                                //成功返回0
}

/*
功    能:读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返    回:读出的值
*/
uint8_t  RC522_ReadRawRC(uint8_t  Address)
{
    uint8_t  ucAddr;
    uint8_t  ucResult=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4, 0);;                                                //片选选中RC522
    ucAddr=((Address<<1)&0x7E)|0x80;
                RC522_SPI_ReadWriteOneByte(ucAddr);                  //发送命令
                ucResult=RC522_SPI_ReadWriteOneByte(0); //读取RC522返回的数据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4, 1);;                                                   //释放片选线(PF0)
                return ucResult;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功    能:写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value[IN] :写入的值
*/
void RC522_WriteRawRC(uint8_t  Address,uint8_t  value)
{
  uint8_t  ucAddr;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4, 0);; //PF0写 0 (SDA)(SPI1片选线,低电平有效)
  ucAddr=((Address<<1)&0x7E);
        RC522_SPI_ReadWriteOneByte(ucAddr); //SPI1发送一个字节
        RC522_SPI_ReadWriteOneByte(value);  //SPI1发送一个字节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4, 1);;                                                                                      //PF1写1(SDA)(SPI1片选线)
}

/*
功    能:置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mask[IN]:置位值
*/
void RC522_SetBitMask(uint8_t  reg,uint8_t  mask)
{
    char tmp=0x0;
    tmp=RC522_ReadRawRC(reg);                                        //读RC632寄存器
    RC522_WriteRawRC(reg,tmp|mask);   //写RC632寄存器
}

/*
功    能:清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mask[IN]:清位值
*/
void RC522_ClearBitMask(uint8_t  reg,uint8_t  mask)
{
    char tmp=0x0;
    tmp=RC522_ReadRawRC(reg);        //读RC632寄存器
    RC522_WriteRawRC(reg,tmp&~mask); // clear bit mask
}

/*
功    能: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参数说明:Command[IN]:RC522命令字
          pIn [IN]:通过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
          InLenByte[IN]: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pOut [OUT]: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
          *pOutLenBit[OUT]: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
char RC522_PcdComMF522(uint8_t  Command,uint8_t  *pIn,uint8_t  InLenByte,uint8_t  *pOut,uint8_t  *pOutLenBit)
{
    char status=MI_ERR;
    uint8_t  irqEn=0x00;
    uint8_t  waitFor=0x00;
    uint8_t  lastBits;
    uint8_t  n;
    uint16_t i;

    switch(Command)
    {
                        case PCD_AUTHENT:    //验证密钥
                                         irqEn=0x12;
                                         waitFor=0x10;
                                         break;
                        case PCD_TRANSCEIVE: //发送并接收数据
                                         irqEn=0x77;
                                         waitFor=0x30;
                                         break;
                        default:
                                         break;
    }
    RC522_WriteRawRC(ComIEnReg,irqEn|0x80);
    RC522_ClearBitMask(ComIrqReg,0x80);                        //清所有中断位
    RC522_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RC522_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清FIFO缓存

    for(i=0;i<InLenByte;i++)
    {
                                RC522_WriteRawRC(FIFODataReg,pIn[i]);
                }

                RC522_WriteRawRC(CommandReg,Command);
                if(Command==PCD_TRANSCEIVE)
                {
                        RC522_Set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开始传送
                }

                //有问题,下面的循环
    //i = 600;//根据时钟频率调整,操作M1卡最大等待时间25ms
                  i=2000;
                        do
                        {
                                n=RC522_ReadRawRC(ComIrqReg);
                                i--;
                        }
                        while((i!=0)&&!(n&0x01)&&!(n&waitFor));

                        RC522_Clear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if(i!=0)
                        {
        if(!(RC522_ReadRawRC(ErrorReg)&0x1B))
        {
            status=MI_OK;
            if(n&irqEn&0x01)
            {
                                                        status=MI_NOTAGERR;
                                                }
            if(Command==PCD_TRANSCEIVE)
            {
                       n=RC522_ReadRawRC(FIFOLevelReg);
                      lastBits=RC522_ReadRawRC(ControlReg)&0x07;
                if(lastBits)
                {
                                                                        *pOutLenBit=(n-1)*8+lastBits;
                                                                }
                else
                {
                                                                        *pOutLenBit=n*8;
                                                                }

                if(n==0)n=1;
                if(n>MAXRLEN)n=MAXRLEN;
                for(i=0; i<n; i++)
                {
                                                                        pOut[i]=RC522_ReadRawRC(FIFODataReg);
                                                                }
            }
        }
        else
        {
                                        status=MI_ERR;
                                }
    }
    RC522_SetBitMask(ControlReg,0x80);// stop timer now
    RC522_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return status;
}

/*
函数功能:开启天线
参    数:每次启动或关闭天险发射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
void RC522_PcdAntennaOn(void)
{
    uint8_t  i;
    i=RC522_ReadRawRC(TxControlReg);
    if(!(i&0x03))
    {
        RC522_SetBitMask(TxControlReg,0x03);
    }
}

/*
函数功能:关闭天线
参    数:每次启动或关闭天险发射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
void RC522_PcdAntennaOff(void)
{
        RC522_ClearBitMask(TxControlReg,0x03); //清RC522寄存器位
}

楼主:
打开Keil文件进入配置界面添加User文件夹的地址

楼主:
添加RC522s.c文件

楼主:
在main.h里面引用RC522s.h

楼主:
串口初始化:
在main.h里面引用stdio.h,并在main.c里面添加fput和fget函数,同时不要忘记在配置页面勾选上“USB MicroLib”选项哦!

楼主:
引脚连接:

楼主:
测试运行:
将测试代码写入main.c中:

main.c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3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RC522s.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uint8_t Card_Type1[2];
uint8_t Card_ID[4];
uint8_t Card_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11,0x11,0x11,0x11,0x11,0x11};   //密码
uint8_t Card_Data[16];
uint8_t status;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uint8_t i;
        Card_Type1[0] = 0x04;
        Card_Type1[1] = 0x00;
        RC522_Init();
        printf("---------------------------------------\r\n");
        printf("-----------G070RBT6_RFID_Test----------\r\n");
        printf("---------------------------------------\r\n");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Delay(10);
        if (MI_OK == RC522_PcdRequest(0x26, Card_Type1)) //寻卡函数,如果成功返回MI_OK   打印1次
                                {
            uint16_t cardType = (Card_Type1[0] << 8) | Card_Type1[1]; //读不同卡的类型
            printf("卡类型:(0x%04X)\r\n", cardType);
            switch (cardType)
            {
            case 0x4400:
                printf("Mifare UltraLight\r\n");
                break;
            case 0x0400:
                printf("Mifare One(S50)\r\n");
                break;
            case 0x0200:
                printf("Mifare One(S70)\r\n");
                break;
            case 0x0800:
                printf("Mifare Pro(X)\r\n");
                break;
            case 0x4403:
                printf("Mifare DESFire\r\n");
                break;
            default:
                printf("Unknown Card\r\n");
                break;
            }

                                                status = RC522_PcdAnticoll(Card_ID); //防冲撞 如果成功返回MI_OK
            if (status != MI_OK)
            {
                printf("Anticoll Error\r\n");
            }
            else
            {
                printf("Serial Number:%02X%02X%02X%02X\r\n", Card_ID[0], Card_ID[1], Card_ID[2], Card_ID[3]);
            }
            //status = PcdSelect(Card_ID);  //选卡 如果成功返回MI_OK
            status = RC522_PcdSelect(Card_ID);  //选卡 如果成功返回MI_OK
            if(status != MI_OK)
            {
                    printf("Select Card Error\r\n");
            }
            else
                    printf("Select Card OK\r\n");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5, Card_KEY, Card_ID);     //验证卡片密码
                        status = RC522_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5, Card_KEY, Card_ID); //验证卡片密码
                        if (status != MI_OK) {
                                printf("Auth State Error\r\n");
                                continue;
                        }

                        memset(Card_ID, 1, 4);
                        memset(Card_Data, 1, 16);
                        Card_Data[0] = 0xaa;

                        //status = PcdWrite(6, Card_Data); //写入数据
                        status = RC522_PcdWrite(6, Card_Data); //写入数据

                        if (status != MI_OK) {
                                printf("Card Write Error\r\n");
                                continue;
                        }
                        memset(Card_Data, 0, 16); //清零
                        //delay_us(8);
                        HAL_Delay(8);
                        //status = PcdRead(6, Card_Data); //读取我们写入的数据
                        status = RC522_PcdRead(6, Card_Data); //读取我们写入的数据
                        if (status != MI_OK) {
                                printf("Card Read Error\r\n");
                                continue;
                        } else {
                                for (i = 0; i < 16; i++) {
                                        printf("%02X ", Card_Data);
                                }
                                printf("\r\n");
                        }

            memset(Card_Data, 0, 16);
            //PcdHalt(); //卡片进入休眠
            RC522_PcdHalt(); //卡片进入休眠
            //status = PcdHalt(); //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status = RC522_PcdHalt(); //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if (status != MI_OK)
            {
                printf("PcdHalt Error\r\n");
            }
            else
            {
                printf("PcdHalt OK\r\n");
            }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Div = RCC_HSI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RCC_PLLM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RCC_PLLR_DIV2;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int fgetc(FILE *f){
        int ch;
        HAL_UART_Receive(&huart1, (uint8_t *)&ch, 1, HAL_MAX_DELAY);
        return ch;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HAL_MAX_DELAY);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楼主:
效果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