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固态继电器(mos输出)的开关速率

楼主(2024-07-30):
固态继电器(mos输出)的开关速率是不是很难达到KHz级别呀?
我看好多数据手册上的开关时间单位都是ms,也就是说大部分用在开关频率Hz级别的情况下?

网友A:
你这个参数  好像只能300HZ  ,看你的用途,MOS BJT 速度快

网友B:
你要多高速的
找个
https://www.ti.com.cn/cn/lit/ds/symlink/tpsi3100.pdf?ts=1724029763652&ref_url=https%253A%252F%252Fwww.ti.com.cn%252Fzh-cn%252Fpower-management%252Fpower-switches%252Fsolid-state-relays%252Fproducts.html

楼主:
几十Khz级别的吧。这个器件看起来好像可以,就是电路有点复杂

网友C(2024-08-30):
固态继电器内部也是MOS成分,何不用MO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内部也是MOS成分,何不用MOS呢?

想通过光耦隔离前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