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给Arduino安装支持STM8S103、STM8S105、STM8S208支持

楼主(2024-07-30):
  1.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tenbaht/sduino/master/package_sduino_stm8_index.json
现在推荐的安装方式是Arduino板管理器:

打开“首选项”对话框的“设置”选项卡
输入作为附加 Boards Manager URLhttps://github.com/tenbaht/sduino/raw/master/package_sduino_stm8_index.json
在板管理器列表中选择 sduino(工具->板:...->板管理器)
单击“安装”

等待下载到 finsh,您就可以眨眼了:

在 Tools->Board 中打开 Boards 列表:...
您应该找到一个新条目“STM8S Boards”。
从列表中选择STM8S103F3线板”
从 File->Examples->01 中打开标准 Blink 示例。基础知识->眨眼
通过点击“验证”进行编译

楼主:
包含的库
一些Arduino库已经移植到C语法。生成的 API 为 仍然非常接近 C++ 版本并移植现有应用程序 不难。请查看 API 迁移准则,了解 详。

通信
SPI:真正的硬件-SPI,最高可达10MHz。
I2C:Wayne Truchsess 的 I2C 主库端口
HardwareSerial:标准串行接口。
显示
LiquidCrystal:基于 HD44780 的文本 LCD
PCD8544:基于PCD8544的单色图形LCD 控制器,如诺基亚 5110 显示器。仅限 SPI 模式。
Mini_SSD1306:基于SSD1306的单色OLED显示器 具有 128x64 像素。仅 I2C 支持。
电机控制
步进电机:2、4 或 5 相步进电机。
伺服器:最多 12 个伺服器,仅使用 1 个计时器。

楼主:
支持的硬件
一美元板:一个简单的STM8S103突破 围绕 CPU STM8S103F3P6构建的电路板。它的成本不到一美元。这 CPU 具有 16MHz 内部振荡器、8kB 闪存、1kB RAM、640 字节 EEPROM。它包括一个 UART、SPI、I2C、PWM、10 位 ADC、3 个定时器以及高达 14 个 I/O 引脚 - 与 Atmel ATmega8 非常相似。

ESP14 Wifi 板非常相似。他们是 基本上是这些板的变体,添加了 ESP-01 Wifi 模块。几乎 所有程序也应该在那些支持中国 WiFi 的宝石上运行。

STM8S105Discovery板非常相似 到带有 ATmega328 CPU 的 Arduino Uno。对所用STM8S105的支持 CPU仍然很新鲜,但它现在应该可以工作了。

sduino Uno 类似于 STM8S105Discovery板,但采用与Arduino相同的外形尺寸构建 Uno 并使用非常相似的引脚映射。这些板子(还不是? 商业上可用,但所有设计文件都可以免费使用。

基于 ESP14 等STM8S003的 China-gagets Wifi板,W1209温控器 控制器,HC12无线收发器 模块和许多其他模块。

楼主:
局限性
SDCC 不支持 C++。应用了一些预处理器魔术来关闭 C 和 C++ 语法之间的差距尽可能大,但这不是 100% 兼容的直接替代品,适用于完整的Arduino环境,如AVR或 STM32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限制和迁移指南。

支持的系统
Linux 64 位:在 Ubuntu 20.04、18.04、16.04 上测试
Linux 32 位:在 Ubuntu 18.04、16.04 上测试
Windows:在 Windows 7 上测试。Sduino 可能适用于 XP(未测试),但 ST-Link/V2 驱动程序不再可用于 XP。
MacOS:在 10.12 (Sierra) 上测试
Raspian/Raspberry Pi:未经测试。将需要手动安装。

网友A:
下次最好不好这样发帖子,老铁,不太好看

网友B(2024-08-31):
提到的安装方式是通过Arduino的板管理器来安装支持STM8S系列的板子。